Dell 14 7447,玩游戏掉电,再开机出现Real Time Clock Error - Check Dat.

楼主(2018-03-28):
板号:Quanta DA0AM7MB8D0(HM87) Dell Inspiron 14 7447.pdf
故障:玩游戏掉电,再开机出现Real Time Clock Error - 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
单用鲁大师测试没有问题,开视频也掉电,而且如果是掉电再开机的话,会开机困难,要多按几次开机键才能开机,如果是正常关机的话时间是可以保存的。只有掉电时间才不能保存。怀疑是显卡散热问题,显卡加铜片。故障一样。刷BIOS故障一样。因为不保存时间测量VCCRTC电路没有问题,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YNote/data/hfuchao@163.com/45cdcdbb04014d1ea7a246263ce3b927/clipboard.png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YNote/data/hfuchao@163.com/45cdcdbb04014d1ea7a246263ce3b927/clipboard.png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YNote/data/hfuchao@163.com/45cdcdbb04014d1ea7a246263ce3b927/clipboard.png
测量SRTC_RST#的R154两边都有3V的电压。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YNote/data/hfuchao@163.com/07c702c762cc47c9a3290444fb458ca3/clipboard.png
测R153一边有3V,一边只有2.5V这样。掉电再测RTC_RST#只有1。7V左右。
把C79去掉。RTC_RST#正常有3V.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YNote/data/hfuchao@163.com/df1a8c7c7f61402ebd5413b7ec753786/clipboard.png
总结:C79电容漏电引起的掉电,且不保存时间。

网友A:
兄弟啊   没分了  不能给你加了   每天论坛给我的只有十分   都已经加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啊   没分了  不能给你加了   每天论坛给我的只有十分   都已经加完了,

精神支持也可以,只要有心。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真细心  要是我的话就喊客户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神支持也可以,只要有心。就可以了

有分是应该给的  鼓励一下啊   可惜没有了  都已经加完了

网友:
根据报错情况就基本要锁定RTC电路问题了

网友:
66666666666666666真是没想到!哈哈哈哈

网友:
掉电时的状况有点让人走弯路。RTC_RST#引起看视频掉电也真是奇怪了。

网友:
四代以上的板载CPU有很多RTC电路坏的.可能是设计缺陷吧.

网友:
rtc电路出问题很多机器开不了的 还有很多疑难杂症

网友:
下次遇到少走弯路了。。。。。。。。。

网友:
rtc电路漏电引起掉电不多见啊,一般都是不保存时间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2018-04-27):
强啊     这种问题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判断了啊

网友:
RTC电路引起看视频掉电,玩游戏掉电,检测时确实容易走错方向。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22-07-16):
学习了,这个的确想不到

网友:
感谢分享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