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E5-571 板号:LA-B991P 开机0.06-0.8之间跳变几次不显示

楼主(2018-03-28):
宏碁 E5-571 板号:LA-B991P 开机0.06-0.8之间跳变几次不显示,屏幕用强光手电照有变化,单没字显示,BIOS刷过,屏幕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EC程序问题

网友:
你确定程序没问题?不行淘宝买个吧

网友A:
刷下EC的程序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下EC的程序试试吧!!!!!!!!!!!!

EC程序怎么刷啊。能教教我吗?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现在的bios坏的多,而且有些还要合成,你多试试看

网友B:
有的机器开机的时候屏幕就是会有一下反应,你还是看看电流跳过去之后,键盘大小写键按起来有没有反应,还有就是再按开关能不能关机,这些都没有的话,说明还是没亮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机器开机的时候屏幕就是会有一下反应,你还是看看电流跳过去之后,键盘大小写键按起来有没有反应,还有 ...

屏幕没有亮机,现在的情况是刷论坛下的原机备份的BIOS可以亮机但很慢,然后关机放一会再开还是老样子,再刷BIOS又可以亮机,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没有亮机,现在的情况是刷论坛下的原机备份的BIOS可以亮机但很慢,然后关机放一会再开还是老样子,再 ...

亮机慢是要改的,要合成。你看看是不是你取BIOS芯片加热到周围的某些不良的元器件导致可以亮机的

网友:
刷个EC的程序吧,如果刷不了就剪板换上吧,有些跳变是很假的,就只会来回的跳

网友:
机器没修好哦,EC芯片换了,显卡换了,BIOS都刷了多少个 了,下次谁遇到修好了,希望能分享下。

网友D:
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程序问题。。。。。。。。。。。。。。。

程序 淘宝我也买了 论坛也下了好多个刷了都不显示

网友:
你确定程序没问题?还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