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 不出集显供电维修之CPU座

楼主(2018-03-28):
相同故障显现我就不表述了  但是呢!我这个换了内存 偶尔还是可以开机的 !电流到0.7 继续上扬基本就好了!不正常是到了0.7 回落到0.6多一点  !B470E 的集成显卡供电是要跑吗以后才出来的!

一直查不到愿意 CPU和独立显卡供电就出来了!看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1029-1-1.html帖子以后 我尝试了 至少有10次 用原来客户的内存  不压一下  电流不跳变  压CPU  (去掉散热器)就能开!一共10多次  反复不停的测试  基本就判断座子不是虚焊就是有灰尘 接触不良。最后360T  完美解决!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好好跟着学习。技术辛苦了,又动脑又出力

网友:
360T是啥意思,没看懂

网友:
换了吧    搞座子不容易哦

网友:
为什么我搞坐子就没那么顺利  要么折腾了没用要么折腾报废   对了你的焊油是如何加进去的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好好跟着学习

网友(2018-09-27):
座子虚焊遇到的不多哦

网友:
B470 我修过几个都是 铁脑壳MOS 烧。。。那个惨。。焊盘 CPU都烧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