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78g5d3 ver5.00档C7简单维修

楼主(2018-03-28):
客户送来一块主板说不亮,接到主板看了一下外观很是生锈氧化,要是我自己的主板就不修了,客户要修肯定是要修的
上电跑码 上内存过d1 d5 到c7卡住不动了
档C7一般是卡键盘了量键盘口供电没有
量开关跳线 有5V
故障点 跳线氧化断线 从背后接通
亮机

网友:
档C7一般是卡键。。。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A:
楼主对代码很了解啊。换作我,我肯定查内存条件,感谢提供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代码很了解啊。换作我,我肯定查内存条件,感谢提供经验

这个看是跑的是什么代码吧,如果是跑d1..d4....d5..2A的代码过了d5就已经过了内存的,d5后档c7就应该是P/S2检测不过,我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