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装显卡驱动蓝屏,七声报警维修,结果奇葩!!

楼主(2018-03-28):
客户送修机器N4050,说进系统蓝屏,想重装一下系统,在其它维修店装了几个都装不了,拿出电脑先开机看看,报警七声,无显示。。。还好客户在边上,跟客户说这不是系统问题,是硬件方面问题。。。客户不乐意了,说有时就这样开不起来滴滴滴的叫,多开几次就可以了。。。然后反复开机,我靠,还真开机来了。。。但进不了系统,蓝屏代码000000116

关机再开,重启,再也没七声报警了。。一直蓝屏,客户说在其它地方装过系统,都是蓝屏,所以先检测了一下硬盘,。。没有问题。。。然后怀疑显卡驱动,进入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重启,果真顺利进入系统。。。然后驱动精灵重装,重启就蓝屏。。。重新卸载后进官网下载驱动,安装还是蓝屏,。。还不死心。。用纯安装版系统安装,完成后显卡驱动一装,照样蓝屏。。。然后换个条内存也一样,基本确定硬件故障。。。重新报价。。
板号:

inter I5,ATI显卡,HM67桥,像那种蓝屏代码论坛里好多,多数说显卡,显存方面问题,也有些换显卡没解决的。。。。了解客户只是处理办公文件,上上网而已。。所以修这机不用纠结,直接把独显干掉,改集显。。。原因一,快速判断是否显卡问题,二,现在显卡芯片真假多少让人不放心,小本买卖,万一没搞定还亏本就不划算了,当然,看客户,客户一定要求独显,那加价还不如直接换块板来的直接,好报价,也相对稳定。。。查了下这块价格也算便宜。。
客户要求不高,改独显。。简单,直接干掉独显供电。。PL9201

装机,顺利进系统,不再蓝屏,,放视频,开了一两小时没问题,就放起来了。。

以为就结束了,到下午再开。。。七声报警。。。开了个五六次,又显示了,顺利进系统,反复重启也没问题。。。这下就有点郁闷了,七声。。。
时开机时不开机,电压跑到0.3左右,无CPU供电。。。。

查了下论坛,有位兄弟和一样故障,七声报警,时开时不开机。。。他的维修过程是,先干了一下显卡,显示了交给同行,第二天返修,然后又干了下桥,然后反复测试没问题,交机,。。后面就没结果了。。维一和他不同的是,他说的桥是HM65的,机型一样,而我的是HM67,,不知是他看错还是真不一样。。

没多想,直接上BGA直接加焊了下桥。。。然后上机显示一切正常,怎么反复开机都正常,放了十几分钟再开,顺利进系统。。。然后就装起来了,。过了几个小时,再开机。。。我丢。。。又是七声报警。。0.3左右电压。。

拆机,单板,点一下又正常了。。然后就丢一边,十几二十分钟就点一下,都正常。。。。。然后一小时两小时点一下,都正常。。。最后装机,一个个排除。。。元凶出来了。。。无线网卡。。。。。没想到吧。。

声明一下,这个无线卡插上去,并不是不开机,而是时亮时不亮,而且还是戴尔最熟悉的七声。。。亮机时进系统无线网卡是正常的,连网看网络视频都没一点问题。。。这机搞了好些天了,搞死个人哦,奇葩吧。。。。。反复测试N天,交机。。。

 会员3335572元2023-2-22 17:10

网友:
修个机器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 666666666666666,好细心啊

网友A:
修机器不容易阿 ,不过这种改集成显卡的方法 可以参考 ,我这边基本是换显卡 或是换板 ,并没有要求客户改成集成显卡 ,这个方法很好 ,谢谢楼主

网友B:
不是 真是个奇葩问题啊 下次注意了 拿掉全部外设

网友:
到后来都是改集显    这样靠得住些

网友C:
这确实就有点坑了,不过这种情况也碰到过,确实有时候很折腾,就是要不急,越急越乱!

网友D:
楼主这机机修得还真不容易。。。。。

网友E:
我有次遇到一个键盘坏了不开机的、也是搞了好久。

网友F:
让我想起无线网卡短路不能开机的电脑。

网友G:
上次我的BGA坏了订了显卡回来不好换,然后也是改的集显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
真是醉了,修机时最烦这种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前面确实很坑啊   是以为修好了  结果七声报警   看来基本的外设排除法用的很妙

网友:
看着就不太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个机器不容易啊                                                                                     ...

确实不容易,搞得火气大就直接换板,结果还会白搭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器不容易阿 ,不过这种改集成显卡的方法 可以参考 ,我这边基本是换显卡 或是换板 ,并没有要求客户改成集 ...

有些客户要求低,改集显也无防,还更稳定。。。当然,要客户认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真是个奇葩问题啊 下次注意了 拿掉全部外设

熟悉的七声报警。。。一开始没想到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确实就有点坑了,不过这种情况也碰到过,确实有时候很折腾,就是要不急,越急越乱!

修这种机很是让人意外,如果客户急搞不好就放弃了。。。

网友I:
万一不小心换个显卡看才冤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机机修得还真不容易。。。。。

最怕这种要死不死,动不动犯病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次遇到一个键盘坏了不开机的、也是搞了好久。

有些直接影响开机还好,就怕时好时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让我想起无线网卡短路不能开机的电脑。

直接拆除外设就排除故障的,就爽了。。。

网友:
这个真的是好的经验,无线网卡有的时候真是害死人

网友J:
无线网卡会出现这样的故障,真让人头大,最后是给客户用的是集显还是独显呢

网友:
收藏了,经典个例

网友K:
挂在PCIE总线下的无线网卡导致桥不能正常工作,无CPU供电开启?

网友L:
这个就666了  尼玛 一般 7声报警不是北桥就是显卡的  居然无线无卡也会

网友M:
直接拆掉显卡供电那个电路里面的功率电感有点不妥,应该把上下管和电感都拿掉,否则可能那2个管子可能会发热厉害,因为没有办法释放能量。

网友:
楼主的确有耐心,呵呵,把机器修成这样,厉害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戴爾N4050顯卡驅動藍屏,七位報警維修,結果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次我的BGA坏了订了显卡回来不好换,然后也是改的集显

要求不高的话,改集显还相对稳定

网友:
修个机器不容易啊   修个机器不容易啊

网友:
知识创造价值”-- 原创维修案例成为精华后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万一不小心换个显卡看才冤枉呢

心浮气躁就很容易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无线网卡会出现这样的故障,真让人头大,最后是给客户用的是集显还是独显呢

直接用集显了,那个蓝屏有可能显卡方面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挂在PCIE总线下的无线网卡导致桥不能正常工作,无CPU供电开启?

所以说这个种故障相对奇葩,。。而且问题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就666了  尼玛 一般 7声报警不是北桥就是显卡的  居然无线无卡也会

如果凭经验,肯定要根板死磕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M:
直接拆掉显卡供电那个电路里面的功率电感有点不妥,应该把上下管和电感都拿掉,否则可能那2个管子可能会发 ...

没有过压,应该就没有回流,。。之前这样改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
修机时最烦这种问题!!修着修着都火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