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分析一下NCP6131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8-03-28):
一体机C320R4  0.3没有CPU供电,测VCC 3.3V(明明标的是5V,正常吗?)   VR_ON   2.5V,但是不出CPU供电,大家看下要出CPU供电还要满足那些条件

网友:
这个要大师级别才能帮你分析了!!!!!

网友:
9 pin10pin42 43pin  49 50pin重点查一下

网友:
5V 只有3.3肯定不对 。VRON只有2.5V也是不对的 ,你重点查下3 5V的二级转换电压看看,,,

网友:
这个VCC 3.3V应该是低了,5V才对的,

网友:
5V 已经不对了, 什么大师都是浮云

网友:
9  10  12    脚的电压都要查一下,9脚开启有点不正常,一般都是3.3V,还有你的10脚的VCC是3.3,这个时候你应该考虑的不是往前级追一下吗?这个VCC前面应该是过一个2.2或者10欧的电阻,电阻的另一端正常吗?如果也是3.3,那这个电压是谁转换出来的?正常的分析这个芯片的供电应该是5V待机的二级转换电压,还有就是12脚的,没触发量的话应该有19V才对,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抓一下4 5 6脚,这个芯片不是有开启就工作的,二代三代的还需要CPU的AP33脚收到一个H_CPUPWRGD类似的信号,才会发出SVID的,然后才会出电压

网友:
查下5V后继供电的MOS管看看,转换好像不正常

网友:
放入 大家关心,VR_ON 确实不正常,,,正常5V,是5转5V后缀出了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