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WE档内存,那位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8-03-28):
      华硕X552W,板号华硕X550WE rev2.0,APU集成桥+独立显卡架构,机器拿过来电流跑到0.8没有独显供电,看电流像档内存,直接测内存SMB有正常波形,无AD波,判定为档内存,查了下内存工作条件,VTT,VREF,SPD,VCC,SMBCLK,SMBDATA都正常,没有内存复位不知道正不正常(前几天修过一台AMD的机器亮机了都没有内存复位不知道什么情况),机器刷过BIOS,自己官网合成的,换过独显供电芯片UP1509一样没有独显供电估计是跑码过内存后才出,按照论坛的方法屏蔽板载内存,换过板载集成APU还是一样,现在没思路了,哪位大神有空指点下。。

网友A:
这个属于疑难杂症 估计无法治愈了 只能等大师了

网友B:
这个机器换了个APU还有钱挣吗、、、

网友:
内存曹的阻值 内存复位看看中间有没有元器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疑难杂症 估计无法治愈了 只能等大师了

是不太好修,所以才来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换了个APU还有钱挣吗、、、

APU不贵的才75块钱加一个运费,关键是搞了两天了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我就想修好知道是那出问题不赚钱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曹的阻值,,内存复位看看中间有没有元器件,,,,

用阻值卡打过阻值无导常,复位中间没什么元件CPU直接到内存槽。

网友D:
最好上图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上图啊 ,,,,,,,,,,,,,,,,,,,,,,,,,,

我觉得我描述的很清楚了啊,刚还给客户。

网友E:
就怕换了apu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怕换了apu一样的效果,,,,,,,,,,,,,

已经换过了这个APU还是一样。还给客户了。

网友:
以后遇到APU的桥,没有150块的芯片,不要买,10个9个坏,信不信由你!

网友:
换APU 好像没多大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