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6GJ1 VER 1.0 备份BIOS 原机有密码 实测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 另可能有开机慢现象

楼主(2018-03-28):
MS-16GJ1 VER 1.0
备份BIOS

接机说进BIOS有密码 不能U盘启动 装不了系统

网友:
没完 接着
没找到一样板号 16GJ1 的BIOS  图纸也没

找了个相近的16GH1 刷上 (碰碰运气)  机都开不了

刷回原BIOS  插上CMOS小电池( 之前拔掉了的)

再开机  尽然可以进BIOS设置了 密码也消失了

另 备份BIOS 其它板子刷了可能会开机慢  注意下

至于密码到底是BIOS和CMOS电池  也搞不清了  懒得研究了

网友:
我的版号和你的一样,原来BIOS是重启,偶尔能开机,刷了楼上的BIOS加电只有0.24了

网友(2018-07-13):
我的刷了以后也是这样  原来的偶尔还可以开机一次  刷了LZ的以后就一次也不开了  电流跳0.14 0.15

网友:
都反映不能用   后面的朋友们就先不下载了   可能是上传文件的时候丢包了吧    机器就是没有了  现在也重传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