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映泰H61主板正常开机后不定时黑屏维修

楼主(2018-03-28):
品牌:映泰主板
型号:H61
故障:正常开机后不定时黑屏
接一台电脑维修,客户说:正常开机后会不定时无显示。开机测试,有时候半小时会,有时候刚开机时系统后也会,重启可以正常亮机。这一般是某个电路供电不稳定引起的。拆机维修主板,插上故障卡,当主板故障出现时,发现主板无复位,测各大供电发现CPU无供电,难怪会无复位。先查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363,打开电路图查芯片供电正常,当查到18VCORE_EN 开启电压只有0.6V偏低,请看图下:

VCORE_EN来源,电路图如下:
VCORE_EN是由VCC12经过PR56PR60分压得到1V电压,实物如图下:

PR56上拉电阻电压12V正常,这可能是分压电阻不良了,断电测PR60电阻1K正常,测PR56电阻20K不正常,上拉PR56  10k变成了20K,难怪。
在料板找了一个10K的电阻换上去,上电再测ISL6363
18脚电压1V正常了,如图下:

再测CPU供电电压1.19V正常,请看图下:

电脑经过长时间测试一切正常,故障解决。

网友A:
这主板的通病就是这个q38管子坏,拉低开启电压。

网友B:
学习了,这样的问题很难修。。。。。

网友C:
已经保存,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检验。

网友D:
有图纸方便分析,不错的经验,先记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的通病就是这个q38管子坏,拉低开启电压。

呵呵!是吗?楼主应该修了不少这样的通病了,映泰的主板发现也有很多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这样的问题很难修。。。。。

知道了故障问题,有电路图就好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保存,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检验。

楼主客气了,分享大家一起学习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方便分析,不错的经验,先记下了。

楼主过奖了,分享一起学习讨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呵呵!是吗?楼主应该修了不少这样的通病了,映泰的主板发现也有很多是电阻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我修的这种板,都是这个管子坏。没别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我修的这种板,都是这个管子坏。没别的意思

我是说:楼主老司机,修这个管子通病故障应该修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