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不开机

楼主(2018-03-28):
g475不开机,待机正常,开机信号正常

网友:
最后亮机也正常!我只是来得分的

网友A:
你这也太草率了,就这两句话谁能帮你分析那,一点要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然后呢?信号都正常有没有亮机呢?你可以告诉我你都查了哪些开机信号和条件吗?

网友:
查ec待机条件和pch待机条件 都正常看看有没有断线 没有断线就换ec  pch

网友:
你用简洁的语言成功打败了我。。。。。。。。。。。

网友:
EC程序刷刷看呗

网友:
兄弟,至少你得测点什么吧, 就这样了吗

网友:
你就几句话 再牛比的高手都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太草率了,就这两句话谁能帮你分析那,一点要把问题描述清楚。

你这美颜开的太明显了吧,还是把真实的自己漏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