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5T魔固版VER3.00维修

楼主(2018-03-28):
拿到此板上电跑码C6,这代码是不过内存的,所以重点查内存供电, 查到内存供电只有0.97V,而且还一下一下无电压,这应该是上下管问题了,更换后跑码正常了,可进糸统后无声音啊,进管理器看结果连声卡都没有,这时应想到声卡芯片报废了吧,一看声卡供电电容废了,声卡是ALC661的,我手头上没这型号的,这时要找度娘了,有的说ALC662、883可以代换,有的又说不行,不管了不行再说,在料板上拆电容和662芯片换上, 开机正常了有声音了,这正明661和662是可代换的,此板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