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掉电

楼主(2018-03-28):
本来是按开关没反应的,红圈里的芯片烧了,找了个换上,OK能开机了,装起来,也能亮,能进系统,就是开机的时候电压不太对,0.01—2,24—0.02—2.24然后才亮,关机再开机的时候就不亮了,掉电0.01—2。24—0.02—2.24—0.02,全拆掉光板子也掉电,有点懵 量了下各供电也都正常,已经准备干桥了,虽然我感觉应该不会好

补充内容 (2018-3-29 16:36):
干桥亮了,但是!我想装个系统结果还没进pe就黑了,再打开的时候就又不行了。我觉得吧,要么是我没加焊好,因为我这机器有点毛病,有时候温度达不到,要么就是这板子不是桥的问题,反正我是不修了,直接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干吧 桥通病

网友:
桥干了?好了没有?真的是桥有问题吗?

网友:
干桥好了吗?什么问题查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