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0 9641p 开机0.04或0.19修复

楼主(2018-03-28):
接到机子发现是个二修,瞬间没劲。还是修吧,全版无短路,量各大电感,没CPU供电,其他的电感和小电都有,刷BIOS无果,换U无果,查CPU供电芯片条件VRON3V,3vs有5Vs有19V只有一点多或者12V19V乱跳,取掉PR907发现还是没19V。断线?但19V断线几率小啊,扔一边,过一会拿来还是拿19V开刀,当取掉PL901时发现已经裂开了。更换后机器修复。

网友:
发案列可以附上图 分析写的仔细点可以加分的哦

网友:
学习了,以后修主板的时候细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