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420 不触发

楼主(2018-03-28):
E420不触发,3V 5V 都有,拆掉BIOS 装上BIOS 都有3V 5V ,NPCE795 没反应,电压,信号都正常,
不触发

网友:
查各种触发信号呗。

网友:
触发电路嘞?供电?时钟?复位?没查就发帖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不亮可以考虑换D95280

网友:
查桥的待机条件VCCRTC RTCRST#/SRTCRST# 32.768 INTVRMEN DSWVRMEN VCCDSW3_3 VCCSUS3_3
DPWROK RSMRST# BATLOW# 还有EC的适配器检测,时钟复位,LID#,都查完了不行就换EC,和南桥

网友:
电压信号都正常那就换ec 换p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