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w1907显示器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8-03-28):
拆开测量保险丝坏了和桥堆都坏了之后换了,以为好了,通电之后三极管坏了,我就用交流档量一下450V的大电容有330V左右但是我量了一下其他电容12V和5V只有0.9V发现三极管旁边的色环电阻炸了,然后我换了三极管,坏的色环电阻功率是249M欧姆,我用一个394M欧姆功率的色环电阻代替,然后在量450V的大电容变成0.100-0.050直接跳动,其他小电容热地都是0.006V。求助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画红圈的测量这个电阻是000.1短路的然后换了

网友:
保险怀 整流桥坏那电源IC绝对保不住了 开关管也挂了 接地去的限流电阻阻值是0.4欧姆左右的这肯定也挂了 看这个板子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 LD7575的话 还可能烧了3脚链接的220欧姆电阻 另外还要再测一下光耦是否有坏 反正炸一大片就是很多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坏的东西多了  芯片是必须要换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