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无待机电压维修

楼主(2018-03-28):
       接到客户送笔记本一台 说开不起机 可调通电无待机电压 拆机检测主板 公共点电压正常  待机3、5V电感无电压 打开图纸查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主供电正常 线性3、5V正常 待机3、5V开启信号脚(1、6)无电压  检测开启信号受控于PQ12 检测PQ12G级有5V供电导致开启信号拉低 PQ12又受控于PQ13 测量PQ13第2脚电压 无 PQ13第2 脚电压由 VS 19V分压而成 检测分压电阻 PR57 100K正常 PR58 40K不正常(只有2K)以为是电阻问题更换问题依旧 测原本电阻阻值正常 感觉是什么拉低电压 打对地阻值有500的阻值 测量PQ13阻值也是正常的心想是不是PQ13有微短测量不出来 更换还是一样 看着旁边还有一个电容(PC38)是不是它的问题测量无短路 拿下电容后 电压正常  电容应该微短了万能表量不出来 一个电容害得我弄了一个小时 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下次遇到同样的机器 看是不是通病

网友:
有是电容引起的哦    遇到好多了

网友:
还真的没有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现象前几天遇到一台 也是这个PC38搞的鬼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

网友:
像是通病!!!!!!!!!!!!!!!!!!!!!!!!

网友:
如果上面都正常,只能把后面能拆的都拆掉

网友:
果然是老司机、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修到过很多台了,都是由于这个位置C壳上的黑色泡沫胶,导致这个电容腐蚀短路了,和B460待机电路哪里一样。

网友:
Y400没待机 通病就是这个电容爱出问题 我也修到吧

网友:
这个修过很多台,是通病了,秒杀的

网友:
Y400的机器现在很少见了哇 很回念那会显卡门

网友:
PC38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大家注意。这机子来了就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分析的挺详细,主要还是楼主基本功好啊,会分析电路,才会修的出来

网友:
这种是容量不够吧     并联一个电容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