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OPPOA59S进水不显示请教,谢谢

楼主(2018-03-28):
客户有一天A59进水了,用可调电源测试大短路,,然后就是拆开,洗洗刷刷,,还是短路,,接着用烧鸡找到故障点,在CPU下面一个电容,去掉以后,可调电源测试跑马正常,,问题来了,,装机以后不显示,等了一会,点了一下屏幕能感觉到触摸的存在,,用灯光照射屏幕没有发现显示画面,,基本可以判定黑屏无显示的故障,,然后就是上面的两张图片上的问题,,希望大神给指导下,。。真心感谢!!!!,,(我是自学,希望大神指导下)

网友:
图片是网上找的,维修心得,本机没有腐蚀那么严重,,也没有飞线,,4.2V那里(在本机没有飞线)

网友A:
b 处应该是背光 15V以上。显示模块那里我估计不出5V的原因是芯片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b 处应该是背光 15V以上。显示模块那里我估计不出5V的原因是芯片供电不正常

应该是A出有15V以上电压吧??,显示哪里已经换过一次芯片了,,,今天在换一次试试,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 处应该是背光 15V以上。显示模块那里我估计不出5V的原因是芯片供电不正常

还有显示模块哪里,电感拆掉以后开机测量,有4.2V供电。。这样应该是供电正常吧,,估计还是显示模块的事,?。。就是拿不准!,,,,上面的A出,开机以后能测量到18V供电,应该也是正常的吧

网友:
应该是芯片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看看显示模块边上的电阻是不是腐蚀了 屏蔽盖盖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