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IH61S一体机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8-03-28):
拆了PQ75  好了,没有CPU供电,其它电压都正常,测VR_ON只有3.5V,正常应该是5V,往下查5转5v后级出了问题,SO_ON1D只有4V,明显不够高电平的导通条件,下查到15过一个电阻只有4V,飞线电阻不能触发了,拆了PQ75  OK

网友:
PQ75短路,拉低了15V-AUX,,,,,,,,,,,,,,,,,,,,,,,,,,,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写起来简单,但查这个问题,花了三个小时,前面还刷了BIOS,加焊了南桥,换了CPU供电芯片

网友:
702一大堆啊,怎么不装上个呢?都知道是短路了

网友:
楼主看错图了,VR_ON正常不是5V,测的是10脚VCC为3.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