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新款笔记本A1707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8-03-28):
(无正文)

网友:
自己顶起,在线等待。。。。。。。。。。。

网友:
开机键马上按一下就可以触发的.有没有测量过是不是开关键不良,进水要排除开关键问题啊.

网友:
=PPVRTC_G3_PCH  看看先 也许有新的发现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自己顶起,在线等待。。。。。。。。。。。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我这里也收了一台A1707,进牛奶, 来的时候还来这里,我赶紧拆了断电,协商后开始清洗,历经换键盘,清洗主板,终于放心开机了,准备交客户的时候发现无法充电,测得打到电池的电压只有可怜的5V,电池即将耗尽,,,今天换了MOS管,还是不行,很绝望

网友:
看看开关是不是也进水导致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我这里也收了一台A1707,进牛奶, 来的时候还来这里,我赶紧拆了断电,协商后开始清洗, ...

你这是type c没有输出20v,查前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答案是这样的,新款的苹果上电和老款的mac不太一样,它在你第一次按一下开机键(也就是指纹键),它就触发了 ...

我发现1707接着电池,关机,再插type c,它还是会自己起来,和之前的太多不同了。

网友:
主要还是检测进水的那些原件,估计还是有些腐蚀的没有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问,tpye-c没有输出20v,怎么开的机?都开机显示了,20V还没有输出?

我相信你是高手,但这款机器没20V,电池有电一样能开机显示,本来还想加你微信聊聊的,还是算了。他这台也许不是type c的原因,我看着他写有个5V,以为是vbus的电压,本身也没理解他说打到电池的电压是5v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机器,一般掀开盖子就会自动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