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单桥软启动维修及实测

楼主(2018-03-28):
测量机器:联想G485

架构

故障:电流卡在410MA左右,不显示

维修过程:接到机器首先拆下内存条再次触发上电,电流一样卡在400左右,判断为软启动有问题,上假负载测量SMBUS波形,只有3.3V,但没有波形,接着测量BIOS波形和LPC_FRAME#波形都有波形
起初以为这个LPC波形是有问题的,并且测量到桥上的电容有几个对地值略低(新桥没那么低),便优先刷了BIOS和ECKB9012的程序,并且换了一个,没效果后换了桥(换桥后不触发,重新刷写BIOS后触发)。

此时测量LPC波形依旧,便怀疑为cpu有问题,不读内存,加焊后cpu后lpc波形依旧,此时有点头大,仔细看电流虽然还是在400多但会回落到380并且有几次跳变,此时测量SMBUS波形完美出来,接屏亮机

总结:因为换完桥后只注意LPC波形了,所以没注意到底是不是因为桥有问题先不和CPU通讯而使CPU不读内存,还是cpu本身虚焊,此维修过程没什么好说的,主要是分享给大家我测量的AMD软启动的顺序。

还有就是AMD上LPC波形只抖动几下是正常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
厉害了,大神大神

网友:
楼主,你这个到底是总么好的呢,请问

网友:
不用换桥,只直接不要桥上的哪棵电容都好了,我修了几台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LENOVO G485 AMD單橋軟啟動維護和測量

网友:
实测时序好评 示波器一直不怎么会用

网友:
不错,示波器一直不会用,放在那集灰

网友:
桥上的rtc电容漏电了

网友:
学习一下 感谢楼主学习一下 感谢楼主

网友:
这波形抓的很漂亮

网友:
好像不让我评分啊。我帮忙顶个贴子吧。也当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玩的牛啊,啥时自己也能和楼主一样

网友:
写的可以说是很详细了啊          加分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芯片有通病,楼主不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