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iPhone6无服务UMT主板维修案例

楼主(2018-03-28):
故障机:iPhone6 UMT主板
故障类型:插卡无服务 *#06#无串号
作者:光夜君啦
维修目的:修好故障并美容主板 一定好看起看像是全原的
维修流程:
手机拿到手本以为通病秒杀,但是客户重点强调修好要美容,于是每一步都很小心,因为是UMT板所以必须要从后面飞线才稳定,所以机器到手就先拆前后屏蔽罩

最后,手工很重要,维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支持!!!

 会员11713362元2022-10-16 14:13

网友:
问题不难。关键是要搞得跟没修过一样 那就要点焊接技术了:daxiao:

网友:
手工技术牛逼!!!!!!!!!!!!!!

网友:
关键是手工,特别是“美容”,对个人维修习惯和手工技术有点考验

网友:
我有个信号不稳定的,但有串号。信号一会就没有,过会又来。不知怎么修呢

网友:
手工技术牛逼!!!!!!!!!

网友:
越来越牛逼啦,发多点帖子出来,让我们小白学学经验

网友:
问题不难。关键是要搞得跟没修过一样 那就要点焊接技术了:daxiao

网友A:
怎么光有图片,没有文字?应该发个文字的维修思路,好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我记得看电流的话不怎么跑,就亮机了

网友:
板层挖断线了 ? 要不然飞后边干嘛

网友:
一般基带断线的比较多,我遇到大多数是基带断线的,必接的两根线

网友:
对个人维修习惯和手工技术有点考验

网友:
用的显微镜效果不错,是7-45倍连续变倍的吗

网友:
手工好666啊,

网友:
手机维修中都要用到显微镜,但说实话好多人都从来没用过显微镜,对显微镜一无所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下:

1. 市场上显微镜一般有两种:一是两档变倍(标配总倍数10X-20X,10-30X,20-40X。如果更换20X目镜后就可以

                                              增大到20X-60X,40X-80X),价格从580-780不等;

                                              二是连续变倍(7-45倍可调,更换20X目镜后就达到14-90X),价格从800-900不等。

2. 目前市场上主流品牌有:OKA广西梧州奥卡,主要型号:XTJ-4600,XTJ-4400,XTL-2600,XTL-2400

                                           SUNNY宁波舜宇,主要型号:ST6024B1,ST6024B2,SZM45B1,SZM45B2,SZM45T1,SZM45T2.

                                           HUAWEI宁波华微,主要型号:ST6024B1,ST6024B2,SZM45B1,SZM45B2,SZM45T1,SZM45T2.

                                            DG宁波大工,主要型号:ST6024B1,ST6024B2,SZM45B1,SZM45B2,SZM45T1,SZM45T2.

                                           FUCOT深圳富高特,主要型号:ST6024B1,ST6024B2,SZM45B1,SZM45B2,SZM45T1,SZM45T2.

3. 显微镜光源对显微镜的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好些时候效果不清楚、模糊、反光等,都是光源的亮度及色泽在作怪,所以一定

    要选择合适的光源,市场上最便宜的光源是传统的荧光灯环形光源,价格25左右;再就是LED可调环形光源,大概50左右;还有一种

   是LED斜射灯,这种一般是为了节省物距空间,大概价位100左右。

4.显微镜的选用:1. 两档变倍也就是有两个固定的倍数可以相互转换,即10倍转20倍互换,10转30倍互换,20倍转40倍互换;

                            2.  连续变倍显微镜,一般倍数从7到45倍可以连续调节。

5.性价比:1. ST60两档变倍580+荧光灯25

                 2. XTJ-4400两档变倍750(自带上下光源)

                 3. SZM45连续变倍800+LED光源50

网友:
问题不难。关键是要搞得跟没修过一样 那就要点焊接技术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好技术,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光有图片,没有文字?应该发个文字的维修思路,好学习一下。

通病U1,V1脚飞线即可,这个我不作为什么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