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摔后无背光维修案例

楼主(2018-03-28):
故障机:iPhone6 摔过机
故障类型:有显无灯,无背光维修
作者:光夜君啦
维修目的:修好故障
维修流程:
拆机测量主板背光供电没有,直接叼了U1502背光IC,打值发现C3角阻值得用力按才有,于是从L1503升压电感1角飞线,重新装个背光IC和二极管,故障修复。。。

  iphone6 无背光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0346-1.html

网友:
老铁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A:
这个应该虚汗了吧,需要飞线吗
还断线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虚汗了吧,需要飞线吗
还断线了啊

摔虚焊,飞的话稳定得多啦 这就是所有思路

网友:
玻璃芯片,容易破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