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神们

楼主(2018-03-28):
我刚入行维修硬件,请问怎么找笔记本上的BIOS和EC芯片面啊,一般BIOS和EC上都标着什么符号那位有图最好给几张,小弟在这里拜谢了

网友:
现在的bios芯片一般是8脚的 很好找的   ec芯片一般是正方形的多数是128脚的哦

网友A:
图一 右上为BIOS芯片
图二为EC芯片

其实这个是基础 建议你买个基础书看下 就都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一 右上为BIOS芯片
图二为EC芯片

多谢指点,

有刷BIOS还刷EC,EC起什么作用,
您有推荐入门的书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

有刷BIOS还刷EC,EC起什么作用,

迅维出品的 电脑维修不是事 基础的那本就可以

淘宝迅维商城有售 可以直接联系售前客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出品的 电脑维修不是事 基础的那本就可以

淘宝迅维商城有售 可以直接联系售前客服

多谢了,我去搜一下

网友C:
看楼主真的是新手上路....书有很多 资料有很多  英特尔ark上面很多白皮书时序参数写的很明白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真的是新手上路....书有很多 资料有很多  英特尔ark上面很多白皮书时序参数写的很明白可以去看看

从那里能找到,有没有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一 右上为BIOS芯片
图二为EC芯片

笔记本上的EC也须要刷程序吗,是不是还有八角的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