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雷神911通病

楼主(2018-03-28):
机型:雷神911-S6

板号:DANL8EMBCD0

故障:上电0.06

最近修了几台新款雷神911不通电的,发现电源接口换成了DELL接口,

老款接口的通病一去不复返,,,
But,放电就OK的问题还是存在的,故障现象为插电电流到0.06.指示灯亮。你没有看错,指示灯亮,放电就OK。
还有个需要注意的是,机器必须上电池才可以触发,刚开始的时候,就走了冤枉路。一点小经验分享给大家。觉得有用的,加下分,感谢。

 会员1561263300鑫豆2025-7-13 12:41
 会员1115372300鑫豆2025-2-25 14:07
 会员873675300鑫豆2024-12-19 16:12
 会员779013300鑫豆2024-12-1 14:21
 会员1481561300鑫豆2024-10-8 09:48

网友A:
这个不上电池不触发,不知道的要修死人啊。我遇到过一个索尼的不放CPU不出公共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上电池不触发,不知道的要修死人啊。我遇到过一个索尼的不放CPU不出公共点的

关于CPU只遇见过TOSHIBA不上CPU不触发的

网友B:
还没修到这个机型,多谢分享.标记下

网友:
what is that
还没修到这个机型,多谢分享.标记下

网友C:
this is not mac appel laptop   ?????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is is not mac appel laptop   ?????

this is not mac apple,is made in China,HASEE

网友D:
谢谢分享,以后修到这样的机器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E:
谢谢老板 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以后能用的上 老板大福大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

不用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修到这个机型,多谢分享.标记下

恩 都还在保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is is not mac appel laptop   ?????

ZHE  SHI  GUANG  DA   DAI  GONG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板 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以后能用的上 老板大福大贵

不用谢 ,有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以后修到这样的机器就不会走弯路了

不知道真要走弯路

网友:
觉得有用加点分吧

网友:
现在新款神舟板也做成这样了,不好修

网友G:
用 戴尔 头? 意思 就是 可以用戴尔的 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 戴尔 头? 意思 就是 可以用戴尔的 充电器??????????

用DELL转接头就可以充电,电路还是有区别

网友H:
有没有电路的。详细解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电路的。详细解析一下

哥啊 这么新的图纸上哪搞 ?

网友I:
这个跟手机一样,不上电池不行?

网友:
这个板子还真不好修哦

网友:
这种奇怪的故障跟这种电源接口有关联吗?不用这种接口就不会有这个故障吗?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注意·······················

网友:
不触发是因为BATLOW?????

网友:
不上CPU不出35V  等等多得是  走过无数次弯路 修了半天发现  智障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跟手机一样,不上电池不行?

不上电池不触发的

网友:
雷神修了很多了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 估计是型号没修到吧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机器

网友:
不对呀,此主板不上电池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
关于CPU只遇见过TOSHIBA不上CPU不触发的

网友:
现在好多新款机器都是放电就好、。、。、。、。

网友:
捡钱的节奏啊这是

网友:
这机器挺新的  应该还带保吧   一般不容易修到

网友:
这机器这通病还是第一次见到哦,呵呵,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总会有那么几个机器就是这么奇葩,刷了不行,换回原BIOS 程序又好了,我也遇到过 搞不懂

网友:
客户的适配器不能换吗,谢谢分享、

网友F:
谢谢分享。。。。。。。。。。。。。。。。。。。。

我的泪为谁飞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不上电池不触发,不知道的要修死人啊。我遇到过

网友:
是直接把接口带排线换掉,还是怎么说啊?

网友:
感谢楼主,详细解答,让我绕过很多弯路

网友:
这个通用dell 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