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通电自动开机响四声

楼主(2018-03-28):
1短: 系统正常启动。这是我们每天都能听到的,也表明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2短: 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
1长1短: RAM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若还是不行,只好更换主板。
1长2短: 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
1长3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1长9短: 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换块Flash RAM试试。
不断地响(长声): 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重插内存条,若还是不行,只有

更换一条内存。
不停地响: 电源、显示器未和显示卡连接好。检查一下所有的插头。
重复短响: 电源问题。
无声音无显示: 电源问题。

AMI BIOS响铃声的一般含义是:
1. 一短声,内存刷新失败。内存损坏比较严重,恐怕非得更换内存不可

2. 二短声,内存奇偶校验错误。可以进入CMOS设置,将内存Parity奇偶

校验选项关掉,即设置为Disabled。不过一般来说,内存条有奇偶校验并且

在CMOS设置中打开奇偶校验,这对微机系统的稳定性是有好处的。
3. 三短声,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b)检查失败。更换内存吧。
4. 四短声,系统时钟出错。维修或更换主板。
5. 五短声,CPU错误。但未必全是CPU本身的错,也可能是CPU插座或其

它什么地方有问题,如果此CPU在其它主板上正常,则肯定错误在于主板。
6. 六短声,键盘控制器错误。如果是键盘没插上,那好办,插上就行;

如果键盘连接正常但有错误提示,则不妨换一个好的键盘试试;否则就是键

盘控制芯片或相关的部位有问题了。
7. 七短声,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这也属于主板的错

8. 八短声,显存读/写错误。显卡上的存贮芯片可能有损坏的。如果存

贮片是可插拔的,只要找出坏片并更换就行,否则显卡需要维修或更换。
9. 九短声,ROM BIOS检验出错。换块同类型的好BIOS试试,如果证明

BIOS有问题,你可以采用重写甚至热插拔的方法试图恢复。
10. 十短声,寄存器读/写错误。只能是维修或更换主板。
11. 十一短声,高速缓存错误。
12. 如果听不到beep响铃声也看不到屏幕显示,首先应该检查一下电源

是否接好,在检修时往往容易疏忽,不接上主板电源就开机测试。其次得看

看是不是少插了什么部件,如CPU、内存条等。再次,拔掉所有的有疑问的插

卡,只留显示卡试试。最后找到主板上清除(clear)CMOS设置的跳线,清除

CMOS设置,让BIOS回到出厂时状态。如果显示器或显示卡以及连线都没有问

题,CPU和内存也没有问题,经过以上这些步骤后,微机在开机时还是没有显

示或响铃声,那就只能是主板的问题了。

POENIX的BIOS报警声(以前的老板上有许多POENIX的,可现在已经被AWARD收

购了)
1短 系统启动正常
1短1短1短 系统加电初始化失败
1短1短2短 主板错误
1短1短3短 CMOS或电池失效
1短1短4短 ROM BIOS校验错误
1短2短1短 系统时钟错误
1短2短2短 DMA初始化失败
1短2短3短 DMA页寄存器错误
1短3短1短 RAM刷新错误
1短3短2短 基本内存错误
1短3短3短 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1短 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短4短2短 基本内存校验错误
1短4短3短 EISA时序器错误
1短4短4短 EISA NMI口错误
2短1短1短 前64K基本内存错误
3短1短1短 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2短 主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3短 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 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
3短1短3短 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4短2短 显示错误
3短4短3短 时钟错误
4短2短2短 关机错误
4短2短3短 A20门错误
4短2短4短 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1短 内存错误
4短3短3短 时钟2错误
4短3短4短 时钟错误
4短4短1短 串行口错误
4短4短2短 并行口错误
4短4短3短 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网友:
这个判断准确吗?H61所有的主板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