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w1907显示器电源板12V和5V只有0.9-0.6V

楼主(2018-03-28):
hpw1907显示器电源板,热地12V和5V只有0.9-0.6V,前极到大电容也有330V左右,后极就没电压了,怀疑是光耦芯片或者光耦芯片旁边的25V电容问题,烙铁在返修所以还没换,有没有大佬类似这情况求助一下。

网友A:
板子启动保护了  同时看看芯片启动电阻

网友:
正常情况是冷地一端才有12V和5V,热地有12V5V就晕了。如果是12V和5V不正常,重点查二极管整流后的电容

网友:
仔细查查周边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启动保护了  同时看看芯片启动电阻

不好意思说错了,起保护作用会有着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