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电流,不同故障

楼主(2018-03-29):
机型:E1-471
板号:ZQS
故障:触发掉电

接修2台E1-471G,故障为触发电流到0.25左右掉电,掉电后可再次触发。
①:板号,ZQSAMB6F1

板子是同事甩过来的,他说吹了一下桥好了,等板子冷了又不行。

板子就只动了桥。既然掉电,而且这电流,肯定是缺少PG了,通电瞬间测,各大电感,除了3,5V外一个都没,直奔3V,5V切换电压,

表笔戳的这儿

一戳就发现问题,5V切换过去只有1.5V左右,并且还发现PQ60的4脚在待机情况下都有3V左右的电压,这肯定是不正常的,拆掉PQ60和PQ54还是一个样,直接把PQ27,PQ28,PQ29统统拆掉。PQ60的4脚这下正常了,只上有用的PQ28就OK

装好PQ60和PQ54,触发亮机

②板号,ZQSAMB6E0

板子电流也是上到0.25左右掉电,掉电后可再次触发,
拆除主板后发现有进水得痕迹,在内存供电处,

都起霉了,处理好后,接好焊盘断线处,来个特写

机器以跑马亮机

没拆机的时候,看电流,还以为是刚刚修得机器又坏了,

 会员11893172元2022-11-4 10:40
 会员11273472元2022-10-27 23:48

网友A:
看来 大神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不是乱盖的

网友B:
技术好的没的说,厉害·····························

网友C:
我看你的同事修机水平一般般呗还得跟你学习

网友D:
做维修,不能靠三把虎,还是要分析哈,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 大神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不是乱盖的

大神不敢当,每天分享一部分维修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好的没的说,厉害·····························

厉害谈不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的同事修机水平一般般呗还得跟你学习

不动脑筋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维修,不能靠三把虎,还是要分析哈,支持楼主。

能靠三板斧 是好事情

网友E:
楼主技术好啊,每天都有机器修,厉害

网友F:
这思路应该是迅维的实地学员吧,很6很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好啊,每天都有机器修,厉害

接同行的机器比较多,报不上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思路应该是迅维的实地学员吧,很6很顺的

非科班出身

网友G:
那个三极管是个通病来的,昨天我也修了台这样的,下次遇到这样的 可以直接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三极管是个通病来的,昨天我也修了台这样的,下次遇到这样的 可以直接秒了

广大 的硬伤

网友H:
这种管子坏的很多  修了好多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够硬。。。。。学习了。。。

网友I:
第一个机器不上PQ27 PQ 29都没的事吗、

网友J:
兄弟,你这故障还真是精彩,我服你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管子坏的很多  修了好多个

恩 坏得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一个机器不上PQ27 PQ 29都没的事吗、

不影响的,都可以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兄弟,你这故障还真是精彩,我服你了,呵呵

呵呵  没有啥服不服的

网友:
标题起的好,,,,,,,,,,,,,,,,,,,,,,,,,,,,,,,,,,

网友:
修得不错        广达时许很熟悉啊

网友:
理论相当扎实  功底相当深厚 经验相当丰富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ACER E1-471板部分ZQS 0.25A斷電後可以再次觸發不同的故障

网友:
这种主板设计还是挺好,一般一进水下面转换电压这里先坏,

网友:
试试试试。。。。。。。。。。。。

网友:
广达的转换芯片管子确实坏得比较多.

网友:
迅维2018新年大礼包③:迅维快修查询助手发

网友:
学到一点,这个电流在S3\S4状态,掉电的电压按时序一个往下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