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w1907显示器电源板,热地12V和5V只有0.9-0.6V求助

楼主(2018-03-29):
hpw1907显示器电源板,热地12V和5V只有0.9-0.6V,前极到大电容也有330V左右,后极就没电压了,怀疑是光耦芯片或者光耦芯片旁边的25V电容问题,烙铁在返修所以还没换,有没有大佬类似这情况求助一下。

网友:
看下后级有没有短路,或者高压部分出问题,造成前级电源芯片保护,你先断开后级维修前级,昨天我碰到过一个,走了弯路

网友:
前极是好的呀怎么量都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电路有短路的地方造成保护。

网友:
量一下电源芯片的供电电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