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惠普笔记本hp450白屏

楼主(2018-03-29):
惠普笔记本hp450白屏查无电源,查主板的五脚贴片元件请问各位老师主板上5脚贴片元件 21a43 是什么管子?

网友:
找图纸看一下不就知道那个是什么用的噻

网友:
这个实在找不到,就把3V直接联通吧,这个管一般是个N沟道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