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无服务

楼主(2018-03-29):
6S无服务,无故出现,打*#06#有串号,插卡就有运营商跳出来,进设置里面运营商搜不到,换过UMBPA_RF,UHBPA_RF,ULBPA_RF,还是这样,请高手指点一下就是换过中高低频
无服务

网友:
更换射频U_WTR_RF芯片啊,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问题不难。关键是要搞得跟没修过一样 那就要点焊接技术了:daxiao

网友(2018-05-01):
一般先搞射频IC,功放坏得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