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手机都设计成不可换电池?

楼主(2018-03-29):
现在的手机大部份都设计成一体式,电池不可更换,这样真的好么?我还是比较喜欢可拆卸电池随时更换,没电了就换块有电的开机就能用。 手机设计成不可更换电池唯一的优点就是能使手机更薄,更一体化。 我觉得在外面用手机还要连着一个几千甚至上万毫安的充电宝,或者就算不用把它放在包里也是个安全隐患不是? 再有,每次手机电量到50%以下时,你是充?还是不充?女生有包能放个充电宝,男生呢?口袋里除了钱包,要是手机,还要带…

网友:
今天去市场转了一圈了,很气愤!竟然只有两款可换电池的手机其它的全不可换电池!而且配置还比较差!但凡有这个疑问的大多是希望是可换电池的,还真想把这股风给扭回来

网友:
我是可换电池的死忠,不能换电池的手机是坚决不买的。所以从来没用过苹果的手机,而且对苹果引领的不能换电池的风气还有小小的怨念。

网友:
话说,这个问题我曾经在HTC的论坛里吐槽过。我去复制过来。

因为主要是去吐槽HTC放弃可换电池策略的,所以可能略微会和楼主的题目立意有冲突或者答不对题的情况。还请见谅。

————————————————————————————————————————
我在HTC论坛的原帖:个人感觉放弃可换电池策略是HTC的一大失误

就我个人来说,硬件主流拿出去不丢脸,能换电池,能插TF的卡的,只能选三棒子,可是我本质上是喜欢HTC的,问题是我经常要出差,不可能到处充电,携带一个移动电源又大又不方便,不能马上原地满状态复活。以前都是用的HTC,最后没办法换了三棒子。
我周边的朋友也基本都是因为HTC不能换电池而放弃选择HTC,当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的朋友也多数是商旅人士,对可换电池的需求非常大。

我相信大部分购买力强的商旅人士选择三棒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能换电池吧。。。。

希望HTC以后能推出可以换电池的旗舰机!到时候一定捧场啊~还有好用的指纹识别功能最好也有啊!

(一)记忆电池:
*/棒/子和大陆手机用的是可记忆电池,也就是说这类电池造价很低,每次充电都必须把电量用到剩余0%方可充电,并且必须把电池充电到100%才可以使用,这样不伤害电池.

总结:

优点:记忆电池造价低,可卸载。
缺点:寿命短,充电不随性

(二)不记忆电池:
HTC和苹果采用的都是不记忆电池,这类电池最大的优点就是寿命长,最大的缺点就是造价太高,不利于那些追求利润的商家采用,所以我们也会发现,为什么山寨机都不采用这类电池的原因了(因为造价太高).不记忆电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随用随冲,无需等到电量用完去充电,每次充电也没必要把电池充满,也就是说这类电池比较随情一点,适合玩机族和商务人士使用使用。不记忆电池实验室实验的结果是,一块电池的寿命是充电放电8000次以上.如果我们自己使用,假设每天充电放电两次,那每年就是720次,十年就是7200次,你现在也许很吃惊,这类电池当你用了十年时,还在他的寿命阈值之内,一般来说,一部手机我们最多用两年就换新机了。所以说电池的寿命似乎对于我们来说不太重要。

总结:
优点:寿命长,充电随性,不存在静放电。
缺点:造价太高,不利于推广,不支持卸载
某人如是回复我,我的回答是:

额……且不论你的观点正确与否,所有的电池都是有一个充放寿命的,一般是300到500次。棒子的也没有明显优势,当然也没有明显劣势。所以一般如果每天都用到差不多没电,然后去充电,电池差不多用个一年就会明显感觉续航时间大幅度下降,所有手机都一样的。。。

为啥感觉棒子的手机电池容易坏,寿命短,这个其实和可换电池有关系的。。。因为现在的电池大部分都是锂电子电池,并没有明显的记忆效应(以前的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而这种电池如果用电用到0自动关机,再冲满电,是非常耗寿命的,而用能换电池的手机的人普遍都喜欢用到没电自动关机,再换个电池继续用,这也是为什么感觉电池寿命偏短的原因。

而不能换电池的手机,由于电池内置,没有后备电源,大家一般都是有机会就充电,对于锂电子电池最长寿的使用办法是在电池电量剩余35%左右充电,充到90%就好了,别充满。这样可以充放一两千次。具体忘掉了。。。

层主可以去网上百度一下,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对了,忘了提了,三星也是苹果电池的大供应商之一,很多iPhone的电池都是三棒子生产的。。。还有骚尼,新能源之类的

有人说:
对于可更换和不可更换而言,都有自己的弊端,可更换的话手机的厚度肯定会受到影响,在当今的时候,容不下这样的闪失,不可更换的话是当下的趋势
我的回复是:

关于设计可换电池会增加厚度,降低机器密闭性基本都是想当然的结论。。。。

当然全金属机身能换电池以前是没有的,但是HTC ONE MAX已经设计出了金属壳开盖的了啊~为啥不能换电池?

又要拿讨厌的三棒子说事了,三棒子的机子可以开盖,厚度比苹果和火腿肠基本是一个水平线的,有的时候还要更薄一些。而且三棒子的新机器居然还三防了。。。密闭性可想而知。。。

而且不能换电池带来的后果就是手机一般使用一年以后会明显感觉易用性大幅度下降,因为电池不给力了啊。。。。

一个手机,可以换电池,那是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客户。客户可以当成一个不能换电池的手机,也可以当成一个可以换电池的手机用。无所谓。可以换电池的手机,也能用移动电源啊。

但是不能换电池的手机就不能当能换电池的用了啊。。。。

把选择权交给客户,而不是总帮客户做出选择,这样难道是一件坏事?

然后我写了一个恶意的揣测,应该可以回答楼主的问题,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浅见。

对了,还有要提一下不可换电池设计的初衷猜想,以下纯属个人臆测,如果有人读到,切莫当真。

最早推出不可换电池设计的自然是苹果,之后跟风者甚重,但是目前手机是不能换电池设计,并销售的很好的公司,貌似也只有苹果了(小米3也变成不可换电池设计,销量还可以的。但主要还是价格太低),其他所有跟风大厂基本都不是退出第一序列(HTC,sony之类),就是破产销声匿迹(NOKIA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系统的问题,和选择多样性的问题。

苹果封闭机身,说的好听是为了机身完整性,工业设计角度考虑等等,其实就是增加拆卸换电池难度和成本,而一个电池的可充放寿命大约就是一年到2年的使用寿命,一般苹果机用到第二年的时候,基本已经要变成几小时就没电的状况了(我有一个ip4备用机目前就是这个状况了),这样苹果平均每一年推出一代新机子就很容易增加大家更换新机的欲望。因为你感觉换个电池要四五百,弄好了还是个旧手机,还不如卖了买个新的呢(所以,苹果有比较好的以旧换新政策,国内推行不久,国外用了很久了)。

而如果有人宁可换电池也不换手机怎么办?苹果不是没钱赚了么?所以他就要限制旧机器刷新系统,一般一年到2年前的机器就不能更新最新的系统了,这样用户在手机本身续航不行,又无法更新系统用新的软件的双重压力下,自然就要换手机了。

这也是苹果封闭式IOS带来的优势。。。。

而其他众多厂商(包括安卓和wp)则没有这么幸运了,安卓系统同质化严重,而且还有各种第三方系统可以刷,产品同类选择多样化,所以正如我前面的楼层说的一样,你剥夺了客户的选择权利,客户就放弃了选择你的权利。因为他们有其他的选择,没有必要学习和接受这种封闭设计。

至于NOKIA,封闭设计当然不是他OVER的主因。。。微软的间谍才是真正的刽子手。。。但是以前的NOKIA都是可以换电池的商旅人士的首选,后来因为不能换电池了,商旅人士就放弃了NOKIA,而NOKIA在90,00后心里又没有这样神圣的地位,而WP也各种不给力。。。自然只能死了

有人说:
我看到的S5第一感觉肯定不是旗舰,反倒是S4比较像(放在一起对比的话),关于你说的三方P67的7级防水也只是一般性的防水。。。
我的回答是:
国外有评测机构对M8和S5还有ip5s做评测,防水防尘上面s5完胜的。一般性的防水对我们来说不就够了吗??我们还需要什么吗?更何况M8之类的连一般性的防水也没达到啊。。。。

而且HTC 一向是多产品线路线的,又不像苹果是单线的,M8的存在并不妨碍他再出一款X8(栗子)之类的东西可以换电池啊。。。

全线放弃可换电池策略真的让人感觉比较遗憾啊。。。。。

还有关于封闭机身更安全,不知道有什么道理?
各有优势了,现在有移动电源,不可换电池缺点也慢慢的弱化了

这个要看适用人群的,有些人觉得无所谓。对于我们出差的人来说,一块备用电池小的可以塞进皮夹,而携带移动电源则必须要带包。

对于朝九晚五的工作人员和随时可以充电的,可换电池与否其实无所谓。但是对于商旅人士来说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呀。

可替换的电池如果不是原装电池,质量可保证不了

旗舰店买好了啊。。。而且类似momax之类的第三方电池质量未必比原装的差。
恩。。。复制一个帖子还挺累的。。。。

网友:
我的三星NOTE3是2014年7月买的,当时就同步买了第二块电池。
手机是通用版,坚决不买电信公司定制版,买完就root,至今(2016年1月28日),仍然性能如飞。(PS:当然,手机当时就没有指纹识别、光学防抖等功能,屏幕也不是2k屏幕,但要看个人主观感受,至少我觉得够用。)

      我的体会:

1、手机的使用,要看自己的合理定位和日常管理习惯。我是:坚持选择安卓旗舰版手机、坚持新机就root(自己掌握主导权、当家做主)、坚持优化内存(良好的日常习惯)、尽量减少自启动软件(安装新软件必须警惕)。
2、坚持选择可更换电池手机。对于日常工作来讲,手机续航可靠性远远重要过外观紧凑之类的需求。
      多一块电池、note3的usb3.0快充座充,大不了再买一块电池,这些东西加起来重量都比移动电源轻巧,而且方便,如前面所言,换电池后就是“满血复活”!
      至于换电池是否方便,因为是个人主观感受,不勉强大家认同。但实实在在的重量减轻,这个可是不会忽悠人的。
3、如果可以,我还会尽量选择双卡双待全网通版本手机,这样做几大电信公司打价格战的时候,可以择优选择,不必受制于“机”。
4、手机的价格,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新出手机都是暴利,没必要凑热闹。通常等新机上市半年后购买上一代旗舰版,性价比最高。这条是供普罗大众参考的,土豪可以略过。

网友:
我是强烈支持更换电池设计的,不过现在好像已经没有可换电池的手机买了,也就是没得选了。
现状:三星 NOTE 4 已经用了3年了,买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ROOT,然后清除内置三星云服务和不用的软件,目前电池已经换了两拨了,使用一切正常,完全够用。
这款手机可能是目前还能买到唯一可换电池可插卡的2K屏双卡千元手机。
使用:电池两块,随身带个USB冲电盒+USB线,旅游出差就带多个冲电宝,外出不够电就放包里用冲电宝直接冲电盒冲电,没电了马上换回冲电盒中的电池。晚上三个一起冲,使用中发现手机漫游是相当耗电的,双卡更耗电,一块全新的电池也坚持不了一天。
至于不可换电池:1、利益,电池用个两年肯定到头了,那种不可换电池的手机换块电池还不如加点钱买个新的。
2、还是利益,手机一年后厂家基本不再支持更新系统,电池不耐用且不支持新特性,不如换台新机。
3、利益利益利益,重要的事情说3遍,手机关机后一样有闹钟,一样可定位,一样可以……,也就说是,所谓的关机仅仅是假象,厂家拿到这些大数据去干了什么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4、如果大家都不换手机了,厂家难道去喝西北风(参考电脑的使用周期)?当然解释是是要有的:这样你就不能用“劣质”电池了,可以把手机做得更薄更美观了,电池也不需要硬化了。

网友:
本来不打算登陆进行评论了,看完了所有回答,实在是憋不住想吐槽一下,不可更换电池,这个设计真的很傻逼,垃圾。一味的追轻薄美观,续航能力又拿不出优秀的解决方案,仅仅凭快充功能,充电宝,根本无法做到正真的解决电池续航问题,还有,充电宝又丑又大,还不如快充功能搭配更换电池功能,这样还好一点。一体化就像楼上某知友说的,还不是为了逼用户早点换手机。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经常出差的人,那个手机快没电了,即便是快充功能又快的了多少,时间到了要离开,我还能对乘务人员说:喂,我手机电还没充够,等一下!  不被当神经病看才怪

网友:
一直寻找插卡式双电池不关机换电池的手机。换电池手机哪怕一天换2次也比插一次半小时充电方便。

网友:
苹果:快换手机。

其它:我全跟!

事实上:许多块电池加起来才有一个充电宝的体积和重量。

网友:
我三星NOTE4用了3年好好的 3000K高清阿曼达屏 性能也强   现在苹果X不也是用的三星的阿曼达屏么   我买了4块诺希电池  每块都能管12个小时以上     我有个想法 不能换电池的手机我坚决不买   以前旅游的时候我一晚上可以同时冲两块电池  用充电盒子冲满一块电池要3个小时  我4块电池 可以外面用3天左右   非常满意

网友:
主要是厂家为了利益才这样设计的

网友:
个人感觉一体手机太不方便,几次电池坏了,得到手机店才能换,几十块钱的电池卖百多块,他吗烦死人

网友:
又是苹果带的头,大家更疯,因为对厂家有好处,电池老化,降低体验,逼迫消费者提高换机频率。。对消费者,则是百害无一利

网友:
三星手机今年证明了不可换电池设计最大的危害。锂电池目前在技术上还不是完全可控。

网友:
用过好几部一体机了,死活再不买一体机了,红米4都出来了,手中的红米2A还在撑...

网友:
为了造note7炸弹呗

网友:
50%的电量当然要充电啊!我晚上回来iPhone还有80的电量我都要充电的。又没有记忆效应,为什么不充。

网友:
可换电池死忠路过特地注册支持!8816用到现在了。当初就配套买了别用电池再之前是8650+原厂就送1块备用电池电信补贴拿来2台就是4块电池。现在在网上找品胜的兼容电池。。。NNDX早知道当初应该买3块备用电池的话,交换使用的话就和之前4块电池8650+一样很用很久。现在只有一块备用电池。。。力不从心啊。又买不到更好的手机。。。现在旗舰级别配置的都是内置的。还老是容易自燃爆炸什么的。可换电池的根本没这个风险。

网友:
不买就是了。我就不买。用钱投票。我没投过苹果。只投过中兴。可能比较穷吧,房子买多了没钱买年杂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