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手上有一块工控板 Conga-X915 不跑马

楼主(2018-03-29):
之前没修过计算机主板。所以描述的不专业。最初是电源烧了导致把工控板上的DC-DC烧了,通过跑线发现DC-DC的目的是要产生一个3.3V 后通过外接。现在的情况是放在载板上开机后,CPU  北桥 南桥 都有温度      CPU附近的几个电容电压在0.9V    1.8V     板子上的其他地方的电容电压是   3.3  和5V. 跑马灯显示四个0 。 感谢大家能提供一些方向吗?

网友:
当初电源是不是过压烧坏的,是的话就是后级已经烧了,
不是再认真全面检查一遍,电容和限流电阻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