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3LW 无5V

楼主(2018-03-29):
联想193LW 无5V,IC S是 LD7575BGS 跟换了 也是不出5V 光耦换过 ,50V小电容也换过 还是不出来,后来拆了IC旁边一个
二极管
就有了 ,量二极管有二级体值,是不良了吗 ?
联想

网友:
变压器上输出的那个整流二极管吗,这个容易坏

网友:
拆了没装?是芯片供电保护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
是个整流输出的稳压耳机管吗?这个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