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5V2A 充电器给额定输入 5V1A 的手机充电,有什么影响?会损坏电池么?

楼主(2018-03-29):
比如 iPad的充电器给 iPhone 或其他 5V1A 的Android充, 尝试过,充电速度会快好多,就是不知道是否有隐患

网友:
先上结论:可以。

经验相关:前IEC60950-1安规工程师。

5V2A的意思是,这个充电器的额定输出电压是5V,额定输出电流(指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最大输出电流)是2A。电压是恒定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方便你理解,暂且认为它是恒定的),电流是根据负载而变化的。手机的额定充电电流只要小于2A就都可以用,只要你插的进去。大于2A的话会有安全隐患,虽然从未听闻充电器长期过载造成的事故。

=====以下是彩蛋=====

对于近期在知乎受邀回答的电子产品的问题,大致可以遵循以下大原则:
1. 不想折腾就买爱疯。
2. 自己赚钱想买就买。
3. 出问题找客服找售后。
4. 不懂就别买二手。
5. 不懂就在官网买。
6. 买新不买旧。
7. 如果不懂电路原理,就乖乖遵守说明书。
8. 不要反智哦亲。

网友:
首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用5v2a的充电头给额定5v1a的手机充电并不会损害手机或是充电头。
一般来说,充电头是通用的,撇开现在的几种快冲标准,通常情况下,充电头通用,不过……有个问题:
如果手机等需要2000mA电流,而充电头写“1000mA”,小马拉大车,会把马儿累坏,你的充电头满足不了设备,就一定会出现问题,最明显的是充电头异常发热(这个时候已经过载),大学寝室里用大功率电器,保险丝烧断,不过这个充电头会怎么样……请自行脑补
但是如果倒过来,设备需要1A电流,而充电头写输出“2A”,那么就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大马拉小车,很轻松,值得注意的是,设备上面写的电流,是它“需要的电流”,而充电器上面写的,是“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
1A的手机,接在2A的充电器上,实际充电器还是输出了1A给手机。并且还留有余量。
其实这个问题在初中课堂上也提到过……

但是……不过……以上说的通用仅限于电压一样的情况下,手机连数据线连电脑,就可以充电,因为USB的电压就是5v,电流的话,通常情况下也可以满足需要。

现在有几种快冲标准,如果充电头以及手机兼容,那就可以快冲,但是,如果不兼容快冲,那就默认以5v对应的电流充电,但是充电速度会慢点。

我真不明白,那些说充电头不能混用的话是怎么传出来的,搞清楚电压和电流就好了,如果是正品的充电器和电池,怎么会突然爆炸……吓死宝宝了。

对了,关于快冲有话要说,虽然官方都不承认快冲会使电池寿命变短以及电池续航下降,但是使用过快冲的个别机油的确发现了这一问题,关于快冲好不好,我是持支持态度,因为按照现在的手机更新速度而言,换手机的速度快于电池损耗的速度,实在想继续使用的,换个电池就好了,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快冲给我们带来的体验是非常值得的。

网友:
说到底充电电压5v是额定的'电流大小是由设备(负载)决定的'同时也是由输出电流的上限限制的

网友:
现在的手机充电器均是提供恒压恒流电源给手机充电,比如充电器标称5V/1A,指的是在不连接手机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为5V,连接手机充电时,限制最大充电电流为1A。
如果手机内部从充电接口到电池两极的电路没有对充电电流进行有效限制的情况下,用5V2A充电器给额定输入5V1A的手机充电,如果此时恰好电池电量较低(也就是电池端电压低),充电器会以2A的电流给电池充电,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会低于5V,具体是多少取决于电池端电压及手机内部电路的电压降,此时电池发热会比平时用1A充电器充电时更大。
随着充电时间的进行,电池电量逐渐增加,电池端电压也随着升高,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也会随着升高。当充电器输也电压升高到5V时,充电电流将从2A逐渐下降,继续给电池充电,直到电池充满。
以上描述了充电过程中电压电流的变化情况,下面回答题主的问题。
用5V2A充电器给额定输入5V1A的手机充电,有什么影响?会损坏电池么?
影响就是,充电速度会更快,手机在充电过程中发热也会更明显。不会损坏电池,但超过0.8C的充电电流会影响到电池寿命。(C为电池容量,比如2000mAH的电池,长期用超过1.6A的电流充电会影响电池寿命)。
当然前提是手机内部电路没有将充电电流限制为最大1A,否则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开一个最高时速200的车去跑120的高速,会超速吗?

网友:
電壓恆定下,電流的大小由外電路阻抗決定。標識的電流大小是可輸出的最大電流,可以匹配任何小於該值的設備。

网友:
试过以下几种:
2A的充额定1A的手机,快好多啊!
0.5A的充1A的手机,慢一些,大概多30%时间。
2A的给不知道额定多少的Jawbone UP 2代充, BOOM!!!

所以对于设计成熟可靠的产品,妥妥的。对于新锐产品,小众产品,最好不要自己试错。

刚才测试了一下,设备:iPhone 5,初始电量60%,测试5个时间点充电电流,单位mA。

5V1A:

5V0.5A:

网友:
(答主用的手机iPhone 7plus和华为mate9)

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用ipad充电器给iphone充电(完美符合题目要求)主要影响,可能是充电速度更快?

比如我的iPhone 7 Plus明明支持5v2a,但是配的充电头……就只有5v1a,这玩意直接的影响就是充电速度极慢,这点我一个果粉都真是洗不动了——再说一次,快充技术在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了,无非就是多花点钱的问题,这种能直接增加用户体验的技术,完全就是就看厂家想不想用了。

对于智能手机来说,到了今天,智能手机的核心部件比如soc、屏幕、摄像头、甚至外观设计每年都有非常明显的进步。虽然直接导致现在很多手机从配置到外观看起来都特别想——配置都顶配,双摄,机身必须全金属,还得是三段式。而电池进步——除了电池容量随着电池提及越来越大以外,大概相当于没有进步。

现在要是让我选在外面最怕碰到什么情况,我估计一堆人都是最怕电池突然的低电量提示。配置越来约高,但是电池的问题越来越明显。所以从14年开始,充电5分钟通话半小时的oppo也真是抓准了大部分人电量焦虑症这个点。也是从14年开始,经历15年的小规模发展滞后,16年开始快充技术开始出现了井喷。虽然快充实际上不能算是电池技术的进步,但是很大程度上,快充基本就是一个曲线救国。

比如想想你早上一觉醒来,发现「大意了,昨晚手机没充上电,只有3%的电量了,我这路上怎么玩啊」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还好我手机支持快充,趁着洗漱的半小时,插上电源开始充电,等到回来一看,手机都60%的电了。又可以高高高兴的玩一路了。

这就是快充的主要用途,虽然短时间内,电池技术还很难有根本更新:电池的能量密度很难增加,目前增加电池容量还是只能靠把电池越做越大。但是有了快充技术,就通过可以在短时间内充电获得较长使用时间,在充分利用碎片时间的前提下,也可以算是变相提高了手机的使用时间。

当然,快充并不等于从头到尾都那么快,也要分几个阶段,往往一开始特别快,但到最后一点涓流充电的时候,就要充好久了。

话说回来,如果要是再早两年,还有另一个方案是随身带一块电池。但是自从一体化机身设计出来以后,做出来的手机又全金属手感好,又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确实好看啊,但是换电池的事儿就甭想了。

所以从这两年各大厂商的新机来看,除了不思进取的苹果,快充早已经成为了旗舰机的必备。

快充简单说就是通过提高充电功率来快速给手机充电。比如题目里的,用5V2A充电器给5V1A手机充电,如果刚好这个手机支持快充,那理论上充电的速度会提高一倍。这个初中物理就讲过了:

功率=电压*电流

题目里,实际上就是典型的通过提高电流来实现更快的充电(当然,在现有定义下,一般认为充电功率在18w以上才能叫快充,而5V2A不过10W功率,虽然充电速度快,但是这个已经不能叫「快充」了。

原理就是上面这个公式,快充做的就是可以如何提高功率,当然,不难看出来,基本上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要么提高充电压,要么提高充电是的电流。

早些年的快充,还是以高压低电流方案为主,比如充电功率是9V2A,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个无奈,去年安卓手机充电线的借口,估计大家还没忘,长右边这样:

左边则是type-c接口。

Type-c相对于micro-usb,除了名字不一样,可以正反插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支持更大的电流。Micro-usb通常2a左右,type-c已经有可以支持5a以上大电流的了。

所以在前两年,高压低电流方案是最为流行的快充方案。

但是从16年开始,随着type-c端口数据线的普及,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快充方案也在趋于统一在,除了一直坚持低压方案的vooc,华为在新旗舰机mate9上选择了低压大电流方案,同时高通QC4.0(据称),MTK的PE3.0等主流协议也都兼容了低压大电流方案。

注释:比如我用的华为mate9就是从mate8时代的高压低电流方案变成了低压大电流方案:5V4.5A和4.5V5A、充电功率高达22W。

相对于高压低电流方案,在低压大电流方案中,它在充电头上直接将220V的电压转化为接近锂电池所需要的充电电压,相对于高压方案,高压方案首先也要把220V电压在充电头转换为高压,然后额外在手机内部将高压再转换为低压。可以说,低电压方案相当于节约了一次转换,因而效率更高,对于手机充电来说,效率更高也意味着发热量更低。

而充电时候手机发热,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如果手机内部温度过高,手机很多部件比如soc都会受到影响,进而降频等等。降频的一个直接体现就是手机卡顿,另一方面,温度过高也会增加元器件老化的速度,虽然大部分人手机通常两三年就要一换了,这点其实无所谓。

低压大电流在技术已经没什么实现难度,主要还是兼容性问题,因为低压大电流方案对于充电线和充电头的要求较高,往往都是一家厂商的产品只支持自己厂商的充电头和数据线。

比如我刚刚发的mate9充电头和数据线,就比普通充电头大、充电线的线径也要粗很多。

不过目前还是第三方配件太少,虽然通用大电流type-c数据线应该很快普及,但是支持大电流的移动电源世面上就还没有,这些还是要看各家推行快充方案的力度了,如果真是17年开始快充全面普及,那相应的第三方配件肯定也会以非常快的速度普及开来。

网友:
不会有什么影响。

  •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5V2A指的是充电器额定最大输出能力为2A,然而充电器实际输出是由手机决定的(手机电量低则充电器拉大电流,电量高则拉小电流),只要不超过充电器最大输出能力,使用上没有区别。.显然5V1A手机最大功率远小于5V2A,使用不会有任何问题;
  • 实际上苹果充电器和其他厂家充电器有时候会出现不兼容的情况是由于手机和充电器识别电路不匹配,此时充电特别慢,充电电流通常仅能够维持手机待机。在此以市面上的一些手机品牌为例:

  • 苹果系列通过检测USB接口D+、D-电压来识别充电器是否为苹果充电器及最大输出能力;
  • 大部分安卓系统充电器直接将D+、D-短接来进行识别;
  • 三星充电器除了将D+、D-短接之外,有的充电器是将D+、D-短接并将电压设置为1.3V;
  • 魅族、小米等部分机型还有一些自家定义的协议暂不清楚,建议使用原装充电器及线材,以保证充电速度。
3..实际情况中,充电器线质量对充电速度也有很大影响:如果线材质量较差,线材损耗电压较多,此时如果手机拉大电流充电,那么实际达到手机内部的电压将会低于最低输入电压,导致不能充电;然后手机会自动减小所拉电流来维持充电,自然充电速度很慢。

网友:
刚刚apple官网看的

网友:
完蛋了,我家空气开关是220V/40A的,咋办,手机充电器才220V/0.5A,插上去会不会坏啊

网友:
看懂了吗,没看懂的话再看一遍

网友:
不会,产品出来我们只看到产品本身,背后专业的东西是有技术手段控制的,手机本身可以限制电流,手机只支持5V1A那么用5V2A的头充电实际充电速度还是最快1A。
此外完成快冲手机,充电头,数据线都要支持,很多人忽视了数据线也要有要求。

网友B:
一个2a的电压源不是说它输出2a。而是说他最大能输出2a。

网友:
不会坏,无「隐患」。

网友:
用电饭锅吃饭就会撑死吗?

网友:
實際測試使用 Macbook (29W) / 支持 USB-C 充電的顯示器(60W)[2] 給 iPhone 7 Plus 充電 支持快速充電[1]並且沒有造成影響。

[1] USB-C 至 Lightning 连接线 (1 米)
[2] Use the LG UltraFine 4K Display with your MacBook or MacBook Pro

网友:
iPad的头可以给iPhone冲,苹果官网也说可以的!所以冲吧。其他手机就算了!

网友:
不会。手机自己有充电模块控制电流,电流路过就变小了。就像水龙头,你开多大,水就多大,和水管子里有多少水没关系。如果这个模块坏了,手机就充不进电,也不用担心会充坏手机。
你手机配的充电器输出会比手机输入额定低一点,所以你拿2a的充会快。
不专业,但基本应该是这个道理。

网友:
产品设计的第一原则是:用户都是傻子,他们什么都不懂,也不会去看说明书,还喜欢到处乱碰。所以,如果有一个充电器给一种设备充电是会造成损坏的,那么两个接口必然不兼容,你必定是插不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一个最高时速200的车去跑120的高速,会超速吗?
说得好像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