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那么大电池才4400而手机电池都过3000甚至更大,为什么笔记本电池又大又重?

楼主(2018-03-29):
笔记本电脑那么大电池才4400而手机电池都过3000甚至更大,为什么笔记本电池又大又重?

网友:
mAh是电荷量,但不是所能做功的总量,也不是内部的总能量。
mA是电流,h是时间,需要乘上电压,才是所能做功的总量。
4400mAh,笔记本电池常见有11V左右电压,那么总做功就是4.4*11*3600=174240焦耳。
3000mAh,手机电池电压是3.6V,那么总做功就是3*3.6*3600=38880焦耳。
相差了近4.5倍。

网友:
常见的电池容量标注方式有毫安时和瓦时两种。

这是iPhone 5的电池,可以看到3.8V、5.45Whr、1440mAh几个数值,而3.8V*1440mAh=5.45Whr。

这是一块普通的戴尔笔记本的电池,可以看到11.1V、56WH、4.81Ah(min)几个数值,而11.1V*4.81Ah=53.4Wh。大约是iPhone 5电池的10倍。

TL;DR

1440mAh,是指电荷量,代表指以1A的电流输出,则可以使用1.44小时。电池用这个数值来标注,接入负载后测量一下电流就可以得到使用时间,计算起来比较方便。

而实际做功则要使用能量单位。功率的单位是瓦特,而常见的电量单位度是千瓦时,焦是瓦秒。电池用的单位瓦时,相当于千分之一度电,或者3600焦耳。而电荷量单位是库伦,1库伦=1安培*秒,所以1毫安时=3.6库伦,而电荷量可以通过功除以电压获得,1000mAh=1Wh/1V。

在电池电压相同的情况下,比较毫安时数值就可以了,但是电压不同的设备间就不行。还有充电的时候,5V/1A的充电器充iPhone 5,你就不能简单地拿1440mAh去除以1A来测算充电时间了。(当然还有转换率也要算在内)但是移动电源充电则可以使用移动电源电量除以手机电池电量,再乘以转换率就可以得到充电次数。

其实锂离子电池大都电压差不多,只不过因为阳极的不同分为3.7V、3.8V、3.4V几类,大多数都是3.7V的。手机的电池多是用的锂聚合物电池,可以做成各种形状,然后用三个触点和手机连接,分别是正极负极和保护电路检测点。而笔记本电池为了省钱,都是用的标准的18650电池,常见的有2200mAh到3000mAh,然后用了几块就是几芯。

你看戴尔笔记本的电池,11.1V,发现它和3.7V有什么联系没?是的,这是一块6芯电池,用了6只18650电池,每只电压是3.7V,连接方式是三串两并,所以电压是11.1V,每只容量是2400mAh。其他常见的还有4芯和9芯电池。每种电池根据连接方式的不同电压也不同。还有6芯用六串的方式电压是22.2V的呢,自然在同等电池容量的情况下毫安时数值变得很小了。

所以,如果同是手机电池可以用电荷量毫安时做比较,如果涉及其他设备则要看功的瓦时数值。

补充一点,18650电池电池容量有大有小,所以也很容易蒙骗人。在戴尔网站随便找了个笔记本:Dell Inspiron灵越14R笔记本电脑详情,配置有4芯和6芯片两种,分别是4芯/2.8安时(40瓦时)和6芯/3.0安时(65瓦时)。你看,6芯的电量是4芯的1.63倍,就是因为换用了3000mAh的18650电池。而6芯笔记本标注的电量是3000mAh,摩托罗拉RAZR MAXX是3300mAh,那么电池容量差不多吗?当然不是,笔记本的6芯还要乘个6呢。

P.S.iPad mini电池容量是16.3Wh,iPad 4的电池容量是42.5Wh。所以iPad 4差不多相当于4芯笔记本电池容量。另外iPhone 5是3.8V/1440mAh,iPhone 4S是3.7V/1420mAh,电压有了一点小小的改变。

网友:
举个栗子:
iPad3的电池容量是11666mAh,而macbook pro的电池容量才5000多mAh。这是为毛呢?

一般电池上标的容量单位是mAh,但是学过物理的都知道,电流乘以时间不是一个能量单位,还少了一个电压。相信跟我一样到现在才发现这个问题的同学还有很多,那么我就普及下高中物理知识:

  • 电流单位A(安培),  1000mA = 1A
  • 电压单位V(伏特)
  • 功率单位W(瓦特)
  • 能量单位J(焦耳),但是在电子产品的电池上很少用这个单位。一般用Whr(瓦时)表示能量。
  • 能量=功率x时间
  • 功率=电压x电流
  • 能量=电压x电流x时间
    综上,mAh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表示电池容量的单位,它的出现应该同时标明电压(大部分手机等电子设备是固定的3.7V)。Whr是能量单位,可以表示电池的容量。
    所以,在比较电池容量的时候,请先确定电压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就要乘以各自的电压转换成Whr再比较。
    所以,mbp的电池上标明容量是60Whr,电压大约10.95V(算得mAh表示法大约5480mAh)。而iPad3的11666mAh大约工作在3.7V的电压下,算得大约43Whr。所以iPad3的电池是没有比mbp电池容量大的。
完。

网友:
电压不同。

网友:
笔记本电池用的一般是数个18650电池,18650的标准大小为圆柱体底面半径18mm高65mm。

网友:
假设有两队胖子使用高台跳的方式为地面的气泵打气。

A 队站 10 米高,成员体重 440 斤;
B 队站 3.6 米高,成员体重 300 斤。

并都以每小时 10 人的跳楼速度……

问两队的打气能力……

------ 答案 ------

都没气了。

网友:
电压不一样的呀.
如果真的想比较应该换算成 Wh(瓦时) 单位.

网友:
电脑的电压比手机高多了,一般都在9V以上,平板也有7.2V

网友:
不说电压的电容量,都是耍流氓:)

网友:
手机的功耗 跟笔记本的功耗能一样吗 一个5v 一个19v

网友:
电压不同总功率不同  楼上解释的很赞

网友:
电池放电时常,是论瓦数的,不是容量,你要是搞懂为什么要搞万伏高压电网改造,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笔记本电脑那么大电池是11.1V手机电池,手机电池是3.7V,同等容量储存量是手机的3倍,且手机电池所用材料储存密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