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了一下ENE KB3940Q A1这个EC自带程序吗?(EC后面有个512K的BIOS)确认不带程序

楼主(2018-03-29):
弱弱的问了一下ENE KB3940Q A1这个EC自带程序吗?有哪个大神知道?今天碰到一台DELL的机器,待机0.23,51225发烫,量其3脚LDO只有45欧姆,短路,烧机EC发烫,EC是KB3940Q A1不知道有没有程序,从HP DAR33板号的板子上拆了个KB3940Q A1下来换上去,待机正常了,线性LDO有3.3V了,51225的6脚和20脚EN开启都木有电压,怀疑EC是带程序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又翻看了板子(EC后面有个512K的BIOS)确认不带程序,看来是别的问题或者是EC也是坏的

网友A:
你好闲啊天天在泡坛子!!!!!怎么那么有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闲啊天天在泡坛子!!!!!怎么那么有空啊

偶尔 生意不好,没办法

网友B:
看ec有没有连接bios 没有的话肯定有程序 这个其实也可以问问tb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ec有没有连接bios 没有的话肯定有程序 这个其实也可以问问tb

这破板子没图纸呀!!好像是富士康还是啥的代工的

网友C:
一般看EC有没有挂BIOS,或者问淘宝卖芯片的,我自己不确定就问他们,他们最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看EC有没有挂BIOS,或者问淘宝卖芯片的,我自己不确定就问他们,他们最清楚了

我又翻了出来看了下板子,挂了BIOS的没注意看背面,看来不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翻了出来看了下板子,挂了BIOS的没注意看背面,看来不带程序的

好吧

网友:
一般挂BIOS的 都是不带的 ~

网友:
楼主这个脚位图能截出来吗,遇到了个没图纸的机器

网友C:
兄弟这个图纸能发给我参考下吗,有点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个图纸能发给我参考下吗,有点急

有啊这个EC的引脚HP R33上面有,板子用的是KB3940 A1 ,但是图纸上面是KB3930 A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这个EC的引脚HP R33上面有,板子用的是KB3940 A1 ,但是图纸上面是KB3930 A2的

恩,图纸上是KB3940QF A1 ,搞得有点糊涂了,打包了机器没图纸不好判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