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通病附带BIOS

楼主(2018-03-29):
今天闲着无聊,刚泡上茶,同行拿过来个主板,说不开机,把他打发走后开始维修,插上电源后还真的不开机,刚想上表测量,想起来电池没电有的也不开机,果断换电池,换电池后还真触发了,可是马上掉电,难道有供电没出来吗,和bios损坏也很像,上表测量一遍,就没有SB的1.04V,跑线完成,正常亮机,附带bios

华擎B75 PRO3.rar

网友A:
1.04v SB 是给谁供电的 有什么作用 能给讲一下吗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了,下次好找到,,,

网友:
没有SB的1.04V,后来怎么就亮机了呢?

网友B:
明明是1.05...神tm的哪来的1.0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明是1.05...神tm的哪来的1.04

我就是想看看这里有多少高手

网友(2020-07-13):
华擎妖板,试下刷BIOS,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4v SB 是给谁供电的 有什么作用 能给讲一下吗

桥的1.05V  没有南桥 就是桥而已。

网友(2021-10-17):
BIOS 能正常亮机吗  官方的要分离

网友:
  不用飞线  换8脚降压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C:
不用换芯片,板子上有预留的两个焊盘,加个二极管或者保险就行,我后来看点位图才知道的

网友(2022-03-29):
引用 网友C:
不用换芯片,板子上有预留的两个焊盘,加个二极管或者保险就行,我后来看点位图才知道的

您好,我也有一块这个毛病的主板,成色挺好的,感觉扔掉挺可惜的,想自己动手修复一下。请问要在哪里加二极管或者保险呢,二极管或者保险的具体型号有差别吗?

网友(2024-11-17):
也有一个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