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大短之后 屡烧PCH ......请神支招!!!

楼主(2018-03-29):
          客户自己送来的机器,说是自己折开换硬盘,结果换完后就不亮了,拿到店里来看看。
          我接到手的时候,机器都是散着的,拆出主板没有发现板子破皮,打孔,掉件,进液现象。接稳压电源---大短。 摸到主板上 PC138发烫,摘掉后待机。0.19 还有小短,摸主板除了PCH有点热,其它没发现,测量PL8 后级(把电感撬起)+1.05v_PCH 阻值无穷大。怀疑PCH坏。折掉PCH后,待机上常 0.01.   再次测量主板上各电感阻值正常,公共点正常。
          以为没什么问题了,就找个了PCH换上, 板子原先的是HM57,手上没有,论坛上说可以用HM55代替,结果换上PCH就大短。之后又换了一个,这个为了保险,我把+1.05V_PCH 供电芯片 和上下管 连同电容也一起换了, 把PCH能接触到的电压都打了一下阻值,确认过后。再次接稳压电源,结果涛声依旧,PCH又烧了。
     再此小白想请教各位大神,HM55与HM57能不能代换,  是我代换的问题,还是小白哪里还没有检测到位。  请指点!!!!!!!

网友:
我57代换过55没有问题     55没代换过57

网友:
HM55不能代换HM57有些代换后不进系统
但是不会导致这样大短裤
建议你把桥拆了      先修好为什么会一直大短     估计是上管G级断线了

网友:
57可以代55,反过来不行的,高的可以代低的,

网友:
楼主是该出波波的时候了。这种故障亏大本了。

网友:
多半是板层有问题 ,放弃了把。。。。。

网友:
试一下3.3V是不是电压高了,很多是3.3 5V那边问题烧桥

网友:
你看下硬盘接口相关部分是不是有问题了,这机我有一次换硬盘后也是插电大短,但我搞的快马上拔电检测发现是换上的盘比原来的厚些不知顶到哪里了,再把厚点的硬盘绝好缘安上就没事了。

网友:
肯定是可以代换的,你板子有问题,重点检查桥供电

网友:
HM55代换HM57 不可能短路的 是不是你没焊接好 桥的第一脚放反了

网友:
那应该还是电源还没有修好吧

网友:
+1.05v这个一般不会烧坏桥的,你的桥烧了是短路还是,不能触发啊,要是不能触发还是按照时序查下

网友:
HM55代换HM57没有任何问题.在这款机器上面是百分百可以代换的.关键是你的芯片装上去有没有上反哦.还有对地阻值无穷大,怎么会是桥短路了呢.有没有串电压的可能.

网友:
迅维2018新年大礼包③:迅维快修查询助手发

网友:
我只换过HM57代HM55的,但是反过来不行也不可能大短啊,可能是别的问题或板层问题,建议换板

网友:
大短是PWM电路问题,与PCH无关

网友:
十分同情楼主,这还没修好就干了两个桥

网友:
55代换57,可能不行。但是不会大短,就算是桥供电内部短路也不会造成大短,感觉是桥供电部分出了问题,客户自己换硬盘造成的大短,就是人为,PC138烧了,应该不是偶然,而有可能是大电压导致坏的..多查供电,查清楚再换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