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戴尔Optiplex330,360,380商用机型通病

楼主(2018-03-29):
戴尔Optiplex330,360,380商用机型,版号就不上传了,三个板子版型都是这样的,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330360除了网卡芯片和CPU供电电容不一样其它都一样的G31芯片组可以互换。虽然TB上只卖几十块钱一块,好多人都不修了,但是还是有好多单位都要修的。(现在换个南桥150块单位上都换)
先说330360通病,
就是这些电容,机器故障一插电指示灯闪黄灯,大家都知道论坛也有案例直接掰掉就OK

再一个通病是插电指示灯长黄,有时候刚显示就掉电(机器不稳定)实测CPU供电不稳,在0.3-0.5V之间
就是这个电阻R691阻值变小,正常是200K的,一般都是变值在140K左右了,不稳定。

再一个通病也是插电指示灯长黄,有时候快进系统重启变为指示灯长黄,有时候进系统开一段时间自动关机重启长黄。全板供电正常,CPU复位也正常,实测是ICH_VTT_PWRGD电压不正常,不稳定
R704R711换掉就OK了,
(还碰到几个CPU供电芯片坏不出U供电的)

再一个通病就是GB南桥了,戴尔联想主板G31G41的南桥坏的太多了,现在换个150还有换的
一般坏了机器不触发,不跑码,开机卡LOGO快进系统时卡LOGOUSB口不能用

LOGOUSB都比较好判断了
这三款机器指示灯长黄不跑码,测一下ICH_VTT_PWRGD正常的情况下基本都是GB桥坏了(碰到过个别的有BIOS坏的和CPU氧化接触不良的)

再说一下不触发故障,插电快速摸一下南桥,网卡,I/O不烫手。把CPU和内存全部取下来,测量各路供电没有短路,USB口没有短路的情况下。用镊子短接电源绿线强制开机,测量南桥边上的供电电感只要电压是0.3-0.4V百分之九十五的是SB坏了。碰到个别I/O坏的
这样判断GB南桥坏的方法也适合其它机型的GB南桥

DELL380(G41)有一个不稳定的通病跟大家说一下
故障也是不稳定指示灯长黄,有时候用一会就会掉电长黄,有时候一天也不出故障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只能参照DELL330的图纸。故障也是ICH_VTT_PWRGD这个电压的问题,

就是把PQ16拆掉就好了,之前以为和330一样分压电阻坏了,但是还是返修了,(最后确定不是分压电阻问题)怀疑应该也是控制级有电阻不良,但是太费功夫没测,修了几十块了都是拆掉这个就好了没有返修,就是DELL330图中的这个Q34
再一个通病是:插电风扇就狂转,开机过一小会风扇狂转

就是图中的这几个4.7K电阻,仔细测量一遍,一般都是4.7K电阻阻值变大或变小

DELL380还有一个通病是北桥供电V_1P25_CORE没有。

只要测PL26没有电压PQ51D极电压正常,G极没有电压的都是PU19(L6278)坏了,直接换芯片就行了。

 会员5301002元2022-11-23 14:56
 会员9805892元2022-10-12 10:23
 会员108252元2022-10-2 09:17

网友A:
不跑码 还有一个总线电压偏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 还有一个总线电压偏高的

总线电压偏高的我修的是戴尔755的主板南桥型号是NH82801IO,也是六角复合管拆掉就好了。

网友:
精品文章,值得加分!!!!!!!!

网友:
总线电压偏高的我修的是戴尔755的主板南桥型号是NH82801IO,也是六角复合管拆掉就好了

网友:
厉害  主楼 回复帖子 为什么 怎么多  字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戴爾Optiplex 330,360,380商業模式常見問題

网友:
写的很详细,但是我还是看不懂,呵呵

网友:
期待H61,H81芯片组的通病上传。

网友:
楼主有心了,但是,这种板子现在很少看见,

网友:
谢谢楼主将这么好的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
写的很详细很全面,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以后修到这种板子可以参照这个思路来修了

网友:
这种机器很少见-修起来很麻烦的

网友B:
楼主有DELL OPTIPLEX 780 DT的电路图吗?我手上有块CPU无电压的!之前电容短路过处理完了还不出电压!查芯片电路查不出问题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DELL OPTIPLEX 780 DT的电路图吗?我手上有块CPU无电压的!之前电容短路过处理完了还不出电压!查芯 ...

这个也是通病,你测测上管12V是不是低了,低的话是二极管坏了

网友C:
这些毛病都修过,确实通病,除了单位,修的越来越少了,期待H61 H81的通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些毛病都修过,确实通病,除了单位,修的越来越少了,期待H61 H81的通病。

大神级的H61就不用看了吧!这些通病你们都修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级的H61就不用看了吧!这些通病你们都修过了

修过几个,貌似都是刷刷刷,还自己合成过一个。

网友:
加分  期待下篇H61通病

网友:
这个楼主牛鬼哦,点赞加分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