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L420 风扇报错 FAN ERROR

楼主(2018-03-29):
thinkpad L420  风扇报错 FAN ERROR  刷过BIOS没用   无意中换个电阻解决

就是3v下面这个R317  10K电阻 测量没有问题 但就是他的因为换了 就好  希望能帮到遇到一样问题的同修

网友:
我是小白,正好学习收藏了!以后应该能用到

网友A:
这个经验好  一般都换风扇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阻坏io没有检测到风扇转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阻坏io没有检测到风扇转速

嗯  问题是那表测量 这个电阻 是好的 阻值也正常  要是看表修死也修不出来  我上论坛没看到有这样的帖子所以发出来 让同修看看 少走弯路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D:
要是有10k应该不是这里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经验好  一般都换风扇

我也是换了风扇还是老样子 才找图纸看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有10k应该不是这里坏吧

都说了 测量电阻没有问题 是10K  但就是他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是在路测的    取下来再测看看阻值对吗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看来楼主的确厉害哦,呵呵,我喜欢

网友E:
是不是开焊了啊?上拉电阻没效果,导致PWM信号高电平几乎检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开焊了啊?上拉电阻没效果,导致PWM信号高电平几乎检测不到。。。。。。

没有测量的时候都正常 EC链电阻  电阻链借口都是好的  电压也正常 就是报错

网友:
不错的经经验,也碰到过,刷BIOS好的

网友:
是吗   修到是看看    一般遇到的都是风扇坏了

网友:
的确经常遇到很多主板在维修的时候,是某个电阻导致出了问题,拆下来测量没问题,但是更换了又真的好了。怎么破?求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问题是那表测量 这个电阻 是好的 阻值也正常  要是看表修死也修不出来  我上论坛没看到有这样的帖子 ...

阻值正常,电压正常吗???有可能你表不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