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mkp335k160可以用335k250 代替吗?

楼主(2018-03-29):
如题 法拉的薄膜电容 烧化了 买不到160的 可以用250代替吗 48v充电器上的
充电

网友:
能把电容烧化,你能找准是因什么烧的吗?维修不是简单地把坏件换了就成。

网友:
容量相同可以代换!就是要先查找原因才行!不然换上去可能还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