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FM1主板 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8-03-29):
用户送来修时,交谈中询问在什么情况下坏的!据他老实交代是加装内存坏的!于是拆下主板,在正面检查一大片无果,告知用户需要更换主板,两天后取货,到了晚上没事时拿出此板,在看看,准备网购一块!我反过此板背面时,突然发现有一过火处,飞线后正常!附图一张!

网友:
应该是电源线烧断了吧?短路了?

网友:
是用户装了2代内存后,供电烧断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多的PDF   谢谢

网友:
这么粗的线,是SPD供电的吧,小修一下,可当换板

网友:
SPD 供电  的问题吗

网友:
细心才能挣大钱

网友:
收费“棕红棕”大家应该懂吧???

网友:
你修主板一定没有去量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有的话早就接上去了。应该是3.3V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