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索尼 KDL-40RM10B 背光闪下 就灭 指示灯闪6下

楼主(2018-03-29):
接到一台 索尼 KDL-40RM10B 背光闪下 就灭 指示灯红色闪6下  拆机检测 待机时灯管供电电压19V 开机以后电压升到43V 灭灯以后 电压往下掉  看网上说 是背光的问题  拆开背光以后  发现 灯条有10条 每条5灯   就算是背光坏了 一般也只是坏一条两条的   这种灯条 是可以拔下来的 可调电源调到15V  正负极夹上 一根一根试  发现有一根 和其它的比较有一些暗  估计就是它的问题  改了个通用5灯的 灯条  用线焊到接口位置 通电 OK了  不会闪一下 就灭了  这个电视 背光有问题的话 不会显示图像 就保护了  所以没修好之前 一直没看到有图像 背光修出来以后 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A:
厉害了,家用的显示器都可以修,楼主是修家电的,还是电脑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闪6下也是通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家用的显示器都可以修,楼主是修家电的,还是电脑的?

修电脑的 。。。。。。。。。。。。。。。。。。。。。。。。。。。。。。。3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