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 268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3-29):
SONY MBX 268 不触发维修      主板待机001 不触发 。 拆机测试 量无3V 5V       待机芯片 TPS51427 量 6脚19V  3脚 7脚5V 正常    EN 14脚27脚 0V   有可能就是这里的问题  ,接着查EC_WAKE_ON

发现KR50的+3VPCU 只有0.4V  这个电压待机就有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查+3VPCU来自PU103 .查
PU103 供电和开启正常 更换问题解决。维修结束  已经有两台这样问题了应该是通病。。。。。。。。。。。。。

网友:
正好手里有一个一样本,也是不触发,明天去看看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下次遇到了可以少查一些信号,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如果是通病最好加个权限 这个机器我修的不才触发大多是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