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41-75

楼主(2018-03-29):
开机后一切正常,关机后无法开机,插原装电源也不行,必须要把电池拔下来,再插上!是电池的问题吗
求助

网友:
我个人感觉不一定是电池的问题,有可能是EC电路的问题,建议楼主先用其他电池代替,看是否出现相同的情况。

网友: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你用电流表插电不开机的时候查下 故障点位置

网友:
直接把电池拔了,客户也同意了,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