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RRO 345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3-29):
同行送修一台DELL 3450 点不亮
     接维修电源待机0.018 按开关不触发    接下迅速拆机
测试主板电感对地值都正常     也没外观故障      请出我的示波器开始测量电压
找到待机IC RT8206B    翻开图纸 测量PL10 PL11 都是0V  找到RT8026B图 测 工作条件  6脚VIN 19V  1脚REF 0V   4脚ONLDO 5.2V 7脚LDO 0V 发现问题   有开启没输出电压 要不就是短路了要不就是IC坏了    哈哈   高高兴兴 断电测了7脚对地值504欧  正常     迅速找出RT8206B IC 更换       等几分钟换好通电 还是老问题     没这么简单
   示波器测量7脚输出电压慢慢升高 又掉下去      更换PC120 电容  再次通电  又一盆冷水 从头倒下去      还是老问题     冷静分析了下   这个电压正常又掉如果RT8206B所有供电 开启满足的话 电感3V5VALW 应该也会输出又掉     那就测测3V5V ALW电感电压 看输出了没
再次发现问题  3VALW  正常输出 掉了  5V ALW 电压慢慢升高又掉  更换5V滤波电容     就这个     再次通电待机30毫安   3V5VALW  输出正常      完美修复

 会员1638742元2023-3-14 22:25
 会员6633892元2022-12-20 21:21

网友:
惊现示波器大佬 膜拜膜拜  我的示波器摆在台子上很久没用了

网友:
用万用表很难找到故障点。修显示器遇到过一次,裸点开机关机到好用。一上去不好用,5V没有问题12V电压低所以12V电容全部换掉就好了。

网友A:
用500US或者1ms比较好看。楼主50MS太久了。

网友:
这思路一看就是老司机  没有示波器的话估计非常难修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这种问题  很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500US或者1ms比较好看。楼主50MS太久了。

示波器买的早  不好用   调小时间   抓不到  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买的早  不好用   调小时间   抓不到  试过的

我的示波器也是                打算出了换一台

网友:
量一下下管控制极就能确定的问题。不过示波器用的很溜。赞一个。

网友:
还是抓波来的快啊 ,

网友:
这个问题,若 是不用示波器检测,估计还很难修好

网友C:
太奢侈了,现在电压直接用示波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奢侈了,现在电压直接用示波器了吗

多学学用示波器 还是好   有些问题  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网友:
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上 你可以秒杀了

网友:
很专业!!!!学习了,好久没看这个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6啊,加分加分

网友:
现在不是太然的问题也要付费看的呀,

网友:
修3450的主板,你这个思路很是清晰的,赞一个

网友:
用示波器就是方便 很多时候万应表很难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