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触发电流上不去0.09A

楼主(2018-03-29):
B470e触发电流上不去0.09A。。。。。待机3V 5V 内存1.45V 1.74V正常。。。。无CPU供电  。。。无1.01V供电。。。。PL4801电感无电压..查下IC条件正常。。。换个IC也是无供电。。后来看下主板R3621电阻前有轻微发霉..用刀片刮开..断线了.飞线电流跑上亮机

网友:
二级电压转换控制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1.05的IC供电。不过你怎么说IC条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