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IR装双系统,还有点问题要请教各位

楼主(2018-03-29):
   昨天发了个关于请教苹果装双系统的问题的帖子,经过大家的热心回复和解答,终于把BOOTCAMP里面三个选项都弄出来了,也把WIN7的安装盘坐好了。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2172-1-1.html
但现在有个问题在苹果官网下载BOOTCOMP的时候找不到下载提示如下图

我试了两台电脑进苹果官网下载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不显示下载的提示。一台是苹果的原装系统进去也是这样,另外还用了一台
ASUS的电脑进去还是这样。在百度搜出来正常的是这样,下图

请问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具体需要哪个版本的BOOTCAMP  我去网盘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需要哪个版本的BOOTCAMP  我去网盘找下

那先多谢了,我需要4.0.4033这个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8whEHLOage1l9kim-3UhdA 密码: ri6w

好的太感谢了,苹果真是TMD的操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太感谢了,苹果真是TMD的操蛋

不用感谢
论坛精神就是  共享 互通 学习

网友:
bootcamp话百度直接搜索找到,看机器型号多少寸的,哪一年的,找到对应的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感谢
论坛精神就是  共享 互通 学习

佩服大神啊,收藏比我还全面啊,

网友:
我一般是用电脑店论坛里面提供的万能苹果驱动

网友:
这个版本太老了吧 ,好多年了

网友:
https://www.applex.net/pages/macos/这个里面也有哦   挺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需要哪个版本的BOOTCAMP  我去网盘找下

谢谢,天意老大已经发给我了,不过还是要多谢你热心的帮助

网友:
不同系统版本,不同配置用的BOOTCOMP都不一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网上买个安装U盘,里面啥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需要哪个版本的BOOTCAMP  我去网盘找下

共享一下呗。。。:lo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佩服大神啊,收藏比我还全面啊,

大神共享下呗

网友D:
每个机型的 版本号是不是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个机型的 版本号是不是都不一样

嗯,不同年份的机器对应不对的BOOTCAMP版本

网友:
哥最佩服的人就是你,真TM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