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380 卡在LOGO进度条的最后端

楼主(2018-03-29):
DELL OPTIPLEX 380 卡在LOGO进度条的最后端,
已经换了南桥,刷了BIOS ,还有
拆了网卡和
声卡,就是卡在这里,CPU和内存都换过。故障依旧,测主板供电都正常
cpu

网友:
听说这是这个板的通病,请同行指点

网友:
各种系统都装了,如win7 win10?

网友:
楼上的同行看清楚是卡在LOGO死了,还能装系统吗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775的吧 注意下北桥

网友:
G41肯定是775的板子,定LOGO没遇到过是北桥引起的

网友:
换扳吧,把这主板留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有这个通病,不过我修了好久,南北桥啥的都换了,就是修不好这个故障,只要换了SB不行就换版吧。。

网友:
先刷BIOS吧, 兄弟

网友:
不装硬盘试试咯 说不定有惊喜啊,当lOGO

网友:
尝试刷其他板的bios但麻烦的是要试那个会亮机,我试过忘记了杀那个bios了尽量刷公版的bios

网友:
先排除外设看会不会影响到。。。。。。。。。。。。。。。。。。。。。。。。。。。。。。

网友:
外设早就拆了,声卡网卡和COM口芯片都拿掉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没修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
品牌机主板不好修,建议直接买一个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
有没有装SD卡,这个是最容易不注意的地方。。。。。

网友:
SD卡卡住了 。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