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K54LY触发掉电

楼主(2018-03-29):
机型:X54H
板号:K54LY
REV''2.1

故障:触发掉电

接修一台ASUS X54H,故障为按下开关后指示灯闪烁一下,称之为触发掉电,不能再次触发。
拆出主板,无进水,明显烧掉的痕迹,属于正常损坏的一类。
触发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这种现象一般是后继供电,数据,短路现象造成机子保护。需要断电后,才能在次通电。

有了这个思路,操起万用表对主板各大电感打值,没发现异常。对主板转换电压打值,发现PQ9102,5V切换出去的+5VS短路

确定故障后使用杀鸡大法,声卡供电旁C3603电容击穿

拆掉短路的电容后阻值恢复正常,接屏亮机。

网友A:
最近看了张哥很多的帖子,技术真的没话说,但是也阻止不了我抢一楼的决心,一楼是我的

网友B:
触发掉电 不能二次触发 我的第一感觉 也是短路 看来思路相同  加分鼓励发帖:kaixin:

网友C:
楼主分析故障还是蛮快的  支持下

网友D:
思路清晰 水平好·····················

网友:
佩服佩服。。。。。。。。。。。。。。。。。。。

我的泪为谁飞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E:
合理清晰的维修思路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F:
又是华硕,神一般的华硕 神一般的质量、

网友:
真心的学习了                      很给力 。

网友:
学习学习。。。。。。。。。。。。。。。。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我的泪为谁飞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非常好的思路 思路好就不会走弯路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我的泪为谁飞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华硕有些机器还是好修。

网友:
                    不错 修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了张哥很多的帖子,技术真的没话说,但是也阻止不了我抢一楼的决心,一楼是我的

感谢加分,发帖子有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掉电 不能二次触发 我的第一感觉 也是短路 看来思路相同  加分鼓励发帖:kaixin:

感谢大神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故障还是蛮快的  支持下

感谢支持                大神你遇见也是一样  秒秒秒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是华硕,神一般的华硕 神一般的质量、

这样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清晰 水平好·····················

不是水平好是问题太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合理清晰的维修思路值得大家学习!!!

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
短路杀鸡大法就是好用,最烦的就是那种烧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技术牛,我的不知道是系统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华硕的点位图打不开

网友:
ASUS 的短路,思路清晰就可以,就怕那些 每短路 电压还都正常的

网友:
短路,电容是我的最爱啊!!!!短路,电容是我的最爱啊!!!!

网友:
每天都能看到楼主发的贴,通俗易懂,厉害

网友:
虽然看似简单,但是看的出来你也是经验丰富,,牛逼

网友:
华硕质量真是一般的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够硬,,,,,向高手致敬!

网友:
ASUS的机器问题就是多,不过二次开机的话我肯定没有楼主这么快的判断能力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发掉电 不能二次触发 我的第一感觉 也是短路 看来思路相同 加分鼓励发帖:kaixin: